反馈电路放大倍数的确定

楼主(2015-12-07):
如图: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A是如何确定的?有哪位大神指点下,前一级,能看懂,后一级的晶体管放大就不太懂了

网友A:
又一个同类型,先看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554&mobile=1

网友B:
按电压串联反馈处理,类似于OP的同相放大(针对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同类型,先看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554&mobile=1 ...

OK

网友C:
一般负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 Av = 1/F. F是负反馈系数,F = Rs / Rf. 所以Av = Rf / Rs. 对于楼主电路电压放大倍数有 10k / 0.1k =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压串联反馈处理,类似于OP的同相放大(针对交流信号)。

言简意赅,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压串联反馈处理,类似于OP的同相放大(针对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负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 Av = 1/F. F是负反馈系数,F = Rs / Rf. 所以Av = Rf / Rs. 对于楼主电路电 ...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E:
这个电路是两级放大,两级放大的开环放大倍数是比较高的,所以放大倍数按反馈电阻的比例运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哎呦喂,真幸运!  thank you@21ic小管家 么么哒:P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呦喂,真幸运!  thank you@21ic小管家 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