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W5500以太网MSP430程序

楼主(2015-12-07):
求分享W5500以太网的MSP430程序,能有MSP430F5438的最好:loveliness:

网友A:
MSP430F5529的W5500与yeelink网站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5529的W5500与yeelink网站连接

谢谢分享 但我试过连接失败的,,,,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 但我试过连接失败的,,,,这是什么回事

该改的地方都改了吗?
通讯失败是正常的,因为没和代码作者的yeelink帐号绑定。
你用个软件在局域网抓包或者ping一个ip,能抓到数据或ping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改的地方都改了吗?
通讯失败是正常的,因为没和代码作者的yeelink帐号绑定。
你用个软件在局域网抓包 ...

除了改那些网络参数还要改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改那些网络参数还要改什么,

你只参考你需要的代码就好啊,其他的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参考你需要的代码就好啊,其他的都不需要。。

都不知道哪些是需要的,,,

网友B: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楼主:
改一下网络参数的配置就可以用了,之前一直连接不到是引脚错了,这个程序的引脚是P1口的

网友C:
正想做以太网呢,谢谢版主分享,yeelink是免费网站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想做以太网呢,谢谢版主分享,yeelink是免费网站吧

是的,做实验用用还可以。做产品还是算了

网友D:
这个方面的资料分享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E:
5438的资源还是比较好的,做这方面的设计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