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华大DS302伺服驱动器控制

楼主:
现在手上有一个华大DS302伺服驱动器,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单片机控制该驱动器,如何接线,如何写程序,所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2015-12-07):
这种伺服驱动器基本上就接两根线就可以转了,一个正,一个脉冲信号,脉冲信号需要考虑一下限流,驱动器里一般就是一个100多欧姆的电阻,你要限到10毫安左右。驱动器里需要设置伺服使能,控制方式,电子齿轮比,还有一些杂项,比如电压,有些单相和三相200伏需要设置,最好还是去找一本手册来钻研一下。单片机发脉冲用定时器中断,你这51最好用查表法,弄个简单的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伺服驱动器基本上就接两根线就可以转了,一个正,一个脉冲信号,脉冲信号需要考虑一下限流,驱动器里一 ...

请大神给出详细的接线与设置

网友A:
接6和18脚

楼主:
只接脉冲,不接方向吗?还有不用三极行不行?

网友A:
先不要去整那么复杂,不接方向显然驱动器认为一直是高电平,就一个方向。按道理可以不用三极管,也就是你的单片机能点亮发光二极管就能把那电机转起来,这仅限于做实验学习用

楼主:
请问:脉冲信号的正负如何接

网友A:
6接单片机电源正,18串一个电阻接你那单片机的脉冲输出管脚

楼主:
但是接上后,还是不转啊

网友A:
去搜一下位置控制方式的基本参数设置,关键电子齿轮比是否正确,一圈有个一两千个脉冲那样子。你先在脉冲输出脚看能把发光二极管闪烁不,然后再接到驱动器
脉冲信号一般都要用屏蔽线,屏蔽层要接电源地,另一端悬空,去某宝买一点,就三四块钱一米,还有要注意安全,不象步进电机,它一不小心乱转起来有危险性,你那估计有1.5千瓦

网友A:
你那驱动器竟然能带两个伺服电机,怪胎,你看一下是否通道错没,3和15是另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一下位置控制方式的基本参数设置,关键电子齿轮比是否正确,一圈有个一两千个脉冲那样子。你先在脉冲输 ...

使能端如何接线

网友A:
一般都可以直接参数让伺服永远使能,也可以用外部信号打通,你那个如果要用外部电源打通,说明书上有的呀,用户提供DC12~24V,电流大于100毫安,11和23脚

网友B:
下载专门的设计手册最好了,详细清楚,不过我这里只有安川伺服的设计手册,帮不上你了

楼主:
我想请问,单片机的IO接口是接在图中的方形中的接口还是椭圆中的接口

网友C:
楼上的大神都回答得很专业,赞赞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单片机的IO接口是接在图中的方形中的接口还是椭圆中的接口

晕了,那根竖直线就是驱动器和外界的交接线啊:lol里面就是光耦和一个220欧姆的限流电阻,不是有字写着“驱动器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了,那根竖直线就是驱动器和外界的交接线啊里面就是光耦和一个220欧姆的限流电阻,不是有字写着“ ...

也就是说那个220欧姆的电阻和光耦是驱动器内部自带的喽
分界线左侧与PULS-相连的那个R电阻起的是什么作用呢,不接这个电阻,直接将PULS接单片机的IO口行么?

网友C:
为了方便大神没更好的交流,某上传一个DS302伺服驱动器的用户手册供参考

网友A:
那三极管是属于外部的,这里举例用了集电极开路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那个220欧姆的电阻和光耦是驱动器内部自带的喽
分界线左侧与PULS-相连的那个R电阻起的是什么作用 ...

是的,那220欧姆和光耦是驱动器内部的,R是需要你根据电压计算的,我那截图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那根竖直线就是驱动器和外界的交接线啊里面就是光耦和一个220欧姆的限流电阻,不是有字写着“ ...

大神,能不能加你QQ啊,这上面有限制,一个小时只能发三个帖子。 2630490208(火力全开)这是我的,请您加一下

网友A:
驱动器里的光耦输入侧就发光二极管,某种意义上你这里把驱动器想象成一个发光二极管来控制就可以了。最好能找个身边熟悉伺服的人带一下,网上不太容易判断你卡在哪里了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里的光耦输入侧就发光二极管,某种意义上你这里把驱动器想象成一个发光二极管来控制就可以了。最好能 ...

我刚用万用表测光耦的电阻,怎么会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用万用表测光耦的电阻,怎么会没反应

里面有个220欧姆的电阻,你量一下方向信号呢,看是否一样

网友E:
问题目的您这一定是没好好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目的您这一定是没好好看说明书

确实没看懂,不然怎么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