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BOOST疑惑

楼主(2015-12-07):
本人刚接触BOOST原理,以前和别人一起做过一点相关调试。有一个疑惑想咨询下:
BOOST电压输出计算公式只和占空比有关,我在想是不是外界电感和电容数值理想状态下,如果我固定电压输出,那么占空比不就是始终不变吗?即使外界负载发生很大的波动?
可是我记得以前DSP程序控制的时候负载切换时好像占空比是在不断调节的?求达人解惑,谢谢了~~~

楼主:
我记得好像是外界负载增大时,PWM的占空比会增加。我从自己的理解的角度也觉得会增加,毕竟电流增加,di肯定也会增加,可是公式最终输出电压只和占空比有关

网友A:
这个跟BOOST芯片有关系,例如:PFC芯片6562是临界模式,工作频率是会变化的,对应的导通时间也是有所变动。

网友B:
开关直流升压电路可以使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

网友C(2016-03-10):
这个boost问题常见

网友D:
是跟着负载有关系吗

网友D:
反馈是怎么做的?

网友E:
看芯片的功用了

网友E:
boost的调节不是有反馈吗

网友B:
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越低

网友B:
相反,占空比越小,输出电压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