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养外部狗? & 2. STC 下载时如何不被外部看门狗复位?

楼主(2015-12-07):
请问下群里的朋友,
请问下看门狗规格书中描述,An independent watchdog output that goes low if
the watchdog input has not been toggled within 1.6
seconds.

1.  是不是必须在1.6内给看门狗一个高低电平变化的沿,就可以了?
先赋高,再低, 这样一个跳变就可以了?

2.还有个问题是,在下载的时候,没有给这狗变化电平,那是不是无法下载程序?
还是说下载程序的时候, 单片机不会理睬RST Pin 的电平变化?

网友A:
1、是的
2、是有这个问题。  可以画板时在外狗的复位输出串联一粒0欧电阻,调试时不焊这粒电阻,焊一个开关,需要下载时断开开关,测试时合上开关。

网友B:
复位影响下载吗

网友C:
除了断开外部狗,基本没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断开外部狗,基本没啥办法。

那不是跟STC 的在线远程升级冲突了?
有外狗,根本就做不了远程升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跟STC 的在线远程升级冲突了?
有外狗,根本就做不了远程升级了~

自己修改 BootLoader,在里面添加喂狗功能,就可以基本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你要远程升级,肯定是用自己的IAP了,加个喂狗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你要远程升级,肯定是用自己的IAP了,加个喂狗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

远程升级,就是发送个指令,

IAR_CONTR = 0x20         //--------------软件复位
IAR_CONTR = 0x60        //--------------代码更新

写它就可以,没有什么难,问题是改 BootLoader ,不会改啊,
ISP监控程序,是STC公司固化在芯片里面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程升级,就是发送个指令,

找它的 IAP 代码吧,不是 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它的 IAP 代码吧,不是 ISP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