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2359电源芯片的PDF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2015-12-07):
下面是截图,Vout的计算公式套到原理图里是得不出3.3V,求人指导

网友A:
PDF这里错了,前面表格里面是标的Vfb为0.81V. 按图中阻值计算也应该是0.8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这里错了,前面表格里面是标的Vfb为0.81V. 按图中阻值计算也应该是0.81V

额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我想说的是Vout的计算公式套到原理图里是得不出3.3V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我想说的是Vout的计算公式套到原理图里是得不出3.3V的,呵呵 ...

把0.6V换成0.81V就正好是3.3V.   这个 pdf 里面表格里面参数是0.81V

网友B:
确实如楼上所说的,规格书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