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下为什么我的lm2576会上电出现短路。如图

楼主(2015-12-07):
如图所示

网友A:
检查 PCB引脚有无搞错?
检查点解电容是否焊反
检查SS34 是否焊反

网友B(2016-07-03):
果断去查板。。。

网友C:
几个问题  说一下 :  1N4148  不是很合适, 一般用SK36、1N5822,SS34也行, 12V的输入, 用16V或者25V 耐压就OK ,输入输出100uF,输出加一个稳压管, 输入加一个TVS更好。 你的图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焊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