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C6 halt模式下电流过高

楼主(2015-12-07):
最近在做遥控器,要求低功耗,焊了一个最小系统板,3.3V供电,程序里面把IO口配置成推挽低电平输出,然后halt();
电流在20uA左右。没有资料和别人做的那么低,为啥?不懂。求指导。

楼主:
低功耗模式进去了,有测过,IO口还有100mV左右的电压。这个正常不?

楼主:
搞定了,IO口设为开漏低输出就ok了。现在电流3uA

网友A(2016-10-20):
请教一下,lz采用STM8L052C6,而不是stm8L151C6,仅仅是因为价格么?两者好像资源差不多,估计价格相差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