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89C52程序转STC15F104E遇到问题

楼主(2015-12-07):
用89C52开发了一个倾斜角报警器,调试成功,转到STC15F104E时,好像ADXL345与MCU通讯出了问题,倾斜报警功能失效。延时都按1T改过了,还需要改别的地方吗?

/*
* ADXL345模块
*
* 用途:ADXL345模块IIC测试预警角度程序
*
* 作者                        日期                                备注
*                         2015/10/10                        新增
*                         2015/12/03                        修改
*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K=P3^3;      //检测开关信号输入脚定义

sbit          SCL=P3^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3^4;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R=P3^2;       //倾斜引脚定义
sbit           LRR=P3^0;      //危险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int  dis_data,BKB;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848;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Hz---12T)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已改1T)
**************************************/
void Delay5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11;
        while (--i);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已改1T)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float a;
    dis_data=(BUF[5]<<8)+BUF[4];    //合成数据

    a=dis_data*0.00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if(BK==0)
     {
     LR=0;
     LRR=0;           //灯全灭
     }
     else
     {

                if(a<-0.3)
                {
                    BYTE i;
                   for (i=0; i<11; i++)         //10闪计数器
                    {
                        LR=1;          //倾斜亮
                       LRR=1;         //危险亮
                     delay(100);        //延时0.1s
                        LR=0;                 //倾斜灭
                       LRR=0;         //危险灭
                     delay(100);    //延时0.1s
                              }
                }
        else if(a>=-0.3 && a<-0.2)
        {
        LR=1;                        //倾斜亮
        LRR=1;                        //危险亮
        }
        else
        {
        LR=1;                        //倾斜亮
        LRR=0;                        //危险灭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devid;
        delay(500);                                   //上电延时
    P1M1 = 0x00;
    P1M0 = 0x00;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while(1)                                 //循环
        {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if(devid!=0XE5)
                {
            BYTE i;
            for (i=0; i<100; i++)         //100闪计数器
            {
                LR=1;          //倾斜亮
                LRR=1;         //危险亮
             delay(1000);        //延时1s
                LR=0;                 //倾斜灭
               LRR=0;         //危险灭
             delay(1000);    //延时1s
              }
                }
                else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x();                           //---------显示X轴
                        display_y();                           //---------显示Y轴
                        display_z();                           //---------显示Z轴
                }
                delay(10);                            //延时
        }
}

网友A:
主晶振时钟要和原来芯片保持一致

楼主:
是一致的,都采用11.0592,Keil编译没有问题,下载也没有问题,就是输出不对,开关量输入输出没有问题,但读数判断部分结果出不来,传感器角度变化,报警输出不变,程序在89C52运行得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致的,都采用11.0592,Keil编译没有问题,下载也没有问题,就是输出不对,开关量输入输出没有问题,但 ...

104E 没有外部晶振,你怎么一致的

楼主:
下载时硬件选项里设定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IIC的波形,延时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时硬件选项里设定的

可以用示波器测波形,再调整延时时间

网友C:
速度、时序、、、、

楼主:
问题找到了,看来没搞清楚参数用途的时候不能随便调整数据。最后一行delay原来设的是350,考虑到提高反应速度,我给改成10了,时间不够,结果ADXL345反应不过来,经过优化,最后选40就OK了:)
结贴!

网友D:
实际经验,顶楼主,看来要是更换芯片的话,得选用pin对pin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经验,顶楼主,看来要是更换芯片的话,得选用pin对pin的。

PIN2PIN 不是重点。STC15F104E与89C52的总引脚、面积不同。重要的是根据新芯片的特性调整程序的参数,使之符合要求才能支持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