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kit3下载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12-07):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4 Expected Value: 00002bdc Received Value: 00002bd0
Programming failed
这是什么原因啊?芯片PIC12F675,3.7V供电

网友A:
通常是仿真器和目标板的连接上有问题。

网友B:
怎么是3.7V?不是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3.7V?不是5V吗?

kit3手册上说1.8——5v都可以

网友C:
要5V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