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5340的SW引脚波形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楼主(2015-12-07):
最近在用TI的TPS55340升压芯片做升压电源!通过示波器测量SW引脚的波形发现是这样的!按照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个叫脚是芯片内部开关管的漏极,而PWM又控制着这个管子的栅极。所以这个脚的波形应该是方波才是的。但是实际测量的波形是如图所示的波形!!请有知道的大神跟我说一下!!这个波形对不对,如果不对那么不对在哪里?谢谢!!

网友A:
看电路也没有啥问题, 可能这也是正常的, 只是因为空载的缘故. 也或许是焊接之类的问题, 还不能完全判断, 你再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也没有啥问题, 可能这也是正常的, 只是因为空载的缘故. 也或许是焊接之类的问题, 还不能完全判断, 你 ...

我明天带个负载再看看!!!

网友B:
这示波器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示波器真心不错。

20万,自带win7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明天带个负载再看看!!!

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因为电路工作在DCM模式下!!但是我带上负载后,输出电压从30V降到了13.55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过重了吗?  有波形图再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过重了吗?  有波形图再看看呢

带负载的时候FB引脚的电压小于0.9V了,为0.76V!不带负载的时候为1.226V!不知道是不是带上负载导致电流过大,使电感上的电流大于电感的饱和电流,从而使得芯片过电流保护!!

网友A:
FB引脚的电压为1.226V, 这属于正常值, 你估计的问题很有可能, tps55340 的开关电流可达5A, 器件本身的能力很大, 你的电感是需要相应的承受能力!
如果对参数没有把握, 可以请 TI 的 WEBENCH 帮你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引脚的电压为1.226V, 这属于正常值, 你估计的问题很有可能, tps55340 的开关电流可达5A, 器件本身的能力 ...

我的电路就是用TI 的 WEBENCH 辅助设计的,我估计是我的电感的饱和电流参数选小了!!还有,我想问一下这块芯片的over-current limit threshold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C:
带负载的时候FB引脚的电压小于0.9V了,为0.76V!不带负载的时候为1.226V!

电压掉这么多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输入电压在4.5V——5.5V之间,输出电压在30V、输出电流为0.2A!空载时测量输出电压为30V!但是带上负载的时候(150ohm)输出电压为13.55V、FB引脚的电压为0.76V!上面是我的电路图。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可能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也没有啥问题, 可能这也是正常的, 只是因为空载的缘故. 也或许是焊接之类的问题, 还不能完全判断, 你 ...

请问,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