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芯片uart1通讯问题

楼主(2015-12-07):
我在调试stm8s芯片时候,发现只要设置奇校验或者偶校验时候,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串口助手也设置对应的奇偶校验)都会接收到一串乱码。但是如果是设置无校验时候,数据就正常。不知道哪位stm8高手遇过这种问题?
uart1初始化代码:
void Uartinit(void)
{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32)1200,UART1_WORDLENGTH_8D,UART1_STOPBITS_1,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UART1_MODE_TXRX_ENABLE);
//        UART1_SetPrescaler(0x01);
        UART1_Cmd(ENABLE);

}

网友A:
这个和ti mcu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