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7z64 使用串口DMA传输数据到内存

楼主(2015-12-07):
求各位大神,我想使用SDK1.2中的例程,写一个 串口DMA传输数据到内存 的例程,但不会写,可以帮帮忙吗?:)

网友A:
你是卡在哪一步呢?

网友B:
在keil里面好像有例程,不知道怎么改到SDK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eil里面好像有例程,不知道怎么改到SDK中

没有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卡在哪一步呢?

自己试着改了一下,发现在 LPUART_DRV_DmaInit()接口函数里指定了 DMA串口发送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完成初始化后,调用 LPUART_DRV_DmaSendData()接口函数发送数据,但不确定是否发送到了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试着改了一下,发现在 LPUART_DRV_DmaInit()接口函数里指定了 DMA串口发送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完 ...

你可以在例程中,设置打印函数,将内存空间中存放的DMA传输过来的数据打印出来,以比较两者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例程中,设置打印函数,将内存空间中存放的DMA传输过来的数据打印出来,以比较两者是否一致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