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驱动 光耦 ACPL-M50L的疑惑

楼主(2015-12-07):
使用stm32 的io直接驱动光耦,参照datasheet使用下面的电路:

mcu管脚采用灌电流的方式。
可是板子出来以后,调试发现 输入端电平变化时,输出一只保持在高电平。感觉很奇怪,手册中的各种特性都是在If=3mA的时候得出的。
初步判断可能由于去掉电流不足,于是减小Rif,变为220欧姆,发现还是不能输出。于是继续减小电阻,索性直接变为120欧,这次竟然有输出波形了。
可是此时If已经很高了,有15mA了。虽然没有超出极限值,可是毕竟和自己想的情况有出入。请问对这个有研究的大神帮忙讲一讲可能哪里出了问题。
或者 哪位讲一讲使用光耦做数字应用的时候,是怎样确定外围电阻值的。
我一直是认为是这样一个计算过程: 首先使用手册要去的IF,和VF,得出输入的限流电阻阻值。然后根据在CTR允许的范围内,得到输出电流,再由此得到输出的电阻值。

网友A:
你测试的时候,光耦输出确定接的是24V吗?接3.3V就会有你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的时候,光耦输出确定接的是24V吗?接3.3V就会有你说的现象。

谢谢,输出端的电压是连接的24v,因为我是用表测量这里的电压总是高(24v)。不会出现和输入对应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输出端的电压是连接的24v,因为我是用表测量这里的电压总是高(24v)。不会出现和输入对应的变化。 ...

用的什么表?

楼主:
用的万用表测量的。:o。遇到这个问题最开始,就是发现输入有变化,而输出的电压不跟随变化才出来的问题。

网友B:
可能用的是拆机货。发光二极管已经老化,快完蛋了。
  从图上看,好像木有什么问题。If 3.8mA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万用表测量的。 。遇到这个问题最开始,就是发现输入有变化,而输出的电压不跟随变化才出来的问题 ...

万用表肯定不行的,需要用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肯定不行的,需要用示波器测量。

哦,我现在还没有关注上升下降的时间,只是电平变化符合理论就可以了。用不到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用的是拆机货。发光二极管已经老化,快完蛋了。
  从图上看,好像木有什么问题。If 3.8mA足够 ...

果然是买到翻新货,多谢提醒。

网友C:
你好,我是做photomos产品(光耦继电器),,如果还有类似需求(或问题),欢迎联系我 (qq929488157)
光耦输入端有驱动电流和驱动电压要求的,一般要保证5mA,1.5V左右的空间。会不会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