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元件最少的车灯方案IC yy2002

楼主(2015-12-07):
YY 2002
1.2A 内置功率管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 IC

产品描述        特性
YY2002 是一款连续电流模式的降压恒流驱动                外围简单,元器件少
芯片。在输入电压高于 LED 电压时,可以有效地                宽的电压输入范围:从6V到55V
用于驱动一颗或多颗串联 LED。输入电压范围从                高达1.2A的恒流输出
6V 到 55V,输出电流最大可达 1.2A。                单一管脚实现开/关、模拟调光和PWM调光
YY2002 内置功率开关和高端电流检测电路,                ±2%的电流输出精度
使用外部电阻设置 LED 电流,可通过 ADJ 引脚接                内置VIN电压线性补偿
收模拟调光和 PWM 调光,当 ADJ 小于 0.2V 后将                效率高达97%
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                最大1MHz开关频率
YY2002 内置过温自动调节功能。当检测到驱         固有的LED开路/短路保护
动电源过热时,即自动逐渐减小输出电流,从而控     过温自动调节功能
制输出功率和温升,使驱动电源温度保持在设定值     SOT89-5封装形式,绿色环保封装

范围内,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芯片内部过温调

节阈值设定为 150℃。

应用范围        管脚图
车载 LED 灯

低压 LED 射灯代替卤素灯

低压 LED 工业用灯

LED 备用灯

LED 信号灯

LED 舞台灯

典型应用电路:

                Rs
VIN(6V-55V)        0.1ohm

C1        4.7uF
                D1        L1        47uH
        VIN        ISENSE                LX
                YY2002        ADJ  N/C
GND                GND

YY2002

1.2A 内置功率管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 IC

管脚描述

        管脚                编号        描述

        LX                1        内置功率管的漏极

        GND                2        芯片地

                                多功能开/关和亮度控制引脚:
                                正常工作时处于悬空状态(VADJ =2.4V),此时标称平均输出电流为
                                IOUTnom=0.1/RS
        ADJ                3        VADJ 小于0.2V时,关闭输出电流。芯片进入小电流关闭状态
                                VADJ处于0.3V到1.2V区间时,对输出电流进行调节,从20%到100%的IOUTnom,

                                当VADJ的电压高于1.2V,输出电流被钳位为100%IOUTnom
                                通过不同占空比PWM信号实现PWM调光
                                从该脚连接一个电容到地,以增加软启动时间。

        ISENSE                4        电流采样端,采样电阻 RS 接在 ISENSE 和 VIN 端之间来决定输出平均电流
                                IOUTnom=0.1/RS

        VIN                5        电源输入端(6V~55V)

        极限工作参数
        (如无特别说明,此为接地电压)

        输入电压(VIN)                        -0.3V ~ +60V

        ISENSE 端电压(VSENSE)                +0.3V ~ -5V (相对 VIN)
        LX 电压(VLX)                        -0.3V ~ +60V

        ADJ 电压 (VADJ)                        -0.3V ~ +6V

        功率开关输出电流(ILX)                1.25A

        功耗(Ptot)                                1W

        工作温度(TOP)                        -40 ~105°C

        存储温度(TST)                        -55 ~ 150°C

        最高结温度(Tj MAX)                        150°C

        热阻

        PN 结到环境 (RθJA)                100°C/W

                                                                YY2002
                                1.2A 内置功率管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 IC

        电气特性
        (测试条件: 无特别说明时,VIN=12V, TA=25°C)

        符号        参数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VIN        输入电压                6                60        V

        VSU        最低启动电压        VIN 上升                5.8                V

        IIN_off        关断电流        ADJ 接地                120                μA

        IIN_on        静态电流        ADJ 悬空 f=250kHz                600                μA

        VSENSE        平均采样电压        ISENSE 相对 VIN        95        100        105        mV
        VSENSE_HYS        采样电压迟滞                        ±15                %

        ISENSE        ISENSE 管脚输入电流        VSENSE=VIN-0.1                5        15        μA

        VREF        内部基准电压                        1.20                V

        ΔVREF/ΔT        VREF 温度系数                                50        ppm/°C

        VADJ        模拟调光电压范围                0.3                1.2        V

        VADJ_off        关闭系统时 ADJ 脚电压        VADJ 减小                0.2                V

        VADJ_on        打开系统时 ADJ 脚电压        VADJ 增大                0.3                V

        ILXmean        LX 输入平均电流                                1.2        A

        RLX        功率开关导通电阻                        0.35                Ω

        ILX(leak)        功率开关漏电流                                1        μA

                        低频 PWM 调光占空比        频率小于 500Hz 振幅        0.01                1
        DPWM(LF)        范围        在 0.2V~5.5V

                        低频 PWM 调光比                        1000:1

        TONmin        功率开关最小打开时间        LX ‘开’        200                        ns

        TOFFmin        功率开关最小关断时间        LX ‘关’        200                        ns

        FLXmax        建议最大工作频率                                1.1        MHz

        DLX        最大工作频率时建议占                0.3                0.7
                空比

        TPD        内部比较器延时                        50                ns

        TADJ        过温调节阈值                        150                °C

YY2002
1.2A 内置功率管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 IC

内部框图

        RS
VIN        ISENSE        LX
        Rsf
                过流保护
5V        Msf
内部电源
                欠压保护
0.2V
        运算放大器
迟滞比较器                开关管

ADJ

        低通滤波器        Rload        迟滞比较器

R1

1.20V                        Mhys

Rload_hys

基准源

GND

应用说明

通过外部电流采样电阻 RS 设定 LED 平均电流

LED 的平均电流由连接在 VIN 和 ISENSE 两端的电阻 RS 决定:IOUTnom = 0.1/RS,下表给出了输出电流和

RS 关系的一些典型例子:

RS(Ω)        输出平均电流 (mA)

0.1        1000

0.2        500

0.33        303

备注:以上 ADJ 脚悬空。

注意:在保持开关电流低于指定的最大值时,允许检测电阻最小值为 Rs=0.084Ω。通过外部电压驱动 ADJ,

Rs 可以设置为不同的值。

通过直流电压实现模拟调光

在 ADJ 脚外加一个直流电压(VADJ),见下图,可以调节输出电流,使其低于由 RS 设定的平均值。

YY2002

1.2A 内置功率管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 IC

直流电压范围是 0.3V - 1.2V。

注意:100%的亮度设置对应 0.1/Rs。如果 VADJ>1.2V,YY2002 内部会将亮度限定在 100%。

通过 PWM 信号实现调光

一个占空比为 DPWM 的脉宽调制信号(PWM 信号)连接到 ADJ 脚可以调节输出电流。见下图。通过 调节 PWM 信号的占空比,可以调节输出电流使其低于由电阻 RS 设定的平均值:

PWM 信号的振幅必须大于 2.0V,通常保持在 3.0V – 5.0V。PWM 调光信号频率最好保持在 100Hz~2 kHz。

关断模式

当 ADJ 脚电压低于 0.2V 时,系统将关断,系统的静态电流将维持在 120μA 以下。

内置 LED 开路保护

如果 LED 的连接发生开路,连接 LX 引脚的电感被断开,整个环路就没有电流流过,不会造成器件损

坏。从而避免了在一些升压转换电路中,反电动势会持续升高,从而击穿内部开关的现象。

选取 VIN 电容

在电源输入端必须就近接一个低等效串联电阻(ESR)的旁路电容,ESR 越大,效率损失会变大。该

旁路电容要能承受较大的峰值电流,并能使电源的输入电流平滑,减小对输入端的冲击。直流输入时,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