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PSK(正交相移键控)发射端ADC和接收端DAC的选择

楼主(2015-12-07):
我现在要用硬件实现QPSK的发射和接收装置,要求先把模拟信号转换成电子信号ADC串联输出,再在接收端串联输入到DAC里恢复模拟信号,现在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型号ADC和DAC能够互相匹配上,目前选择了几种ADC和DAC,对接测试都不能实现,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把你系统图画出来给我看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garin223  这张图就是我想用ADC和DAC实现的,就是模拟信号输入ADC输出一串电子信号。在接收端从一串电子信号转回模拟信号  谢谢

网友A:
你时序对上了吗?

楼主:
我用的一个clock。应该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