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人知道MDK5如何修改光标颜色么?

楼主(2015-12-07):
为了玩STM32F0,换了MDK5,因为原来画CAD习惯了,所以一直都是把背景改成黑色,在4里面背景改黑了闪烁光标自动变白,在5里依然是黑的,看不见哇,有大侠知道怎么改颜色么?

网友A:
Configuration
Colors & Fonts
Window选All Editors
Element选Caret Line
Colors选希望的Foreground和Back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uration
Colors & Fonts
Window选All Editors

牛掰!太感谢了

网友(2018-11-30):
引用 网友A:
Configuration
Colors & Fonts
Window选All Editors

给力

网友:
上面的可以用吗

网友B(2020-02-27):
关于MDK配色,这2张图片可以帮到你

MDK配色,看这个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