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电荷放大器实际测量

楼主:
今天去了实验室,把设计的电荷放大器电路实际测试了一下,供电是正负12V,反馈电阻和电容是100M和100pF,反相输入端是PVDF的压电传感器,内部电容测为500pF,画得电路图如下:

1. 测试时,拨动传感器,输出随之变化,最大可达供电电压12V,但是我发现我如果去掉反馈电容和反馈电阻,拨动传感器,输出仍然随之变化,这是为什么?按照公式输出电压应该是输入电荷量Q除以反馈电容C的,为什么去掉了反馈电容仍然有输出电压?而且也可以达到12V...个人认为12V是达到了饱和状态
2. 我想计算实际测得的放大倍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测压电传感器的电荷量...尝试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直接测量压电传感器两端,但是我发现测得的数据是非常不准确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不然没办法计算输出电压是放大了多少了...

拙见,还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2015-12-07):
1、10/2=5,如果把2去掉,结果等于几?

2、电荷放大器讨论的就不是放大倍数了,而是跨阻,

网友B:
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建议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建议度娘

我度娘过了...C3我设定好了,那么Vout不就可以求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2=5,如果把2去掉,结果等于几?

2、电荷放大器讨论的就不是放大倍数了,而是跨阻, ...

你说的第一点我不太明白...12V我测得是就是Vmax

网友B:
提醒一下,r2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r2有什么用?

防止C3充电饱和...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B:
RE 9:老大,用处不大,这些都是吃饭的东西,不可能说得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什么样的帖子会得到您的打赏?

我想发帖 悬赏,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E 9:老大,用处不大,这些都是吃饭的东西,不可能说得太多。

电荷放大电路和IV转换电路结构非常像。

但是电荷放大电路的带宽 和 IV转换电路的带宽  计算方法完全不一样,
目前我没太搞明白 如何算带宽。但实战带宽了解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帖子会得到您的打赏?

我想发帖 悬赏,有这个功能吗

可以的哦 详情你戳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E:
其实跟IV转换一样.
可以等效为一个反向输入电路,在s域下求其传递函数,绘制成BODE图就可以知道在期望频率下的放大倍数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