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请问热电阻与51单片机如何连接?

楼主(2015-12-07):
RT,实物照片在下方。探头端面标有“SK”字样。感觉是热电阻
所用单片机是STC12C5A60S2,自带AD转换那种。请问要想用这个单片机采集热电阻的值,并且转换成数字量,需要怎么接线呢?上网查了半天,没发现有价值资料,所以在这里向各位高人求助,谢谢!

网友A:
电阻分压

楼主:
只有两根线,是两线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两根线,是两线制的

晕,是不是基本的欧姆定律也不知道?
加个普通电阻分压,AD测电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是不是基本的欧姆定律也不知道?
加个普通电阻分压,AD测电压计算
...

能否用图说一下,欧姆定律当然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在这个上面。。

网友B:
最简单的接法。。。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去补补电路基础吧,电路基础补好了,再去看看传感器信号处理方面的书,再来论坛交流难点。
楼上也是够有耐心了。

网友D:
桥式电路。

楼主:
谢谢!不过R2是指的热电阻吗?热电阻一端接GND,一端接AD端?另R1阻值多大合适?一般的1/4W电阻就可以吗?

楼主:
中间不用再加其它东西了吗?

网友E:
LZ 如果是学习,那就先把基础打好吧。

如果是现在想用:

在温度发生变化时,R2(热电阻)的值也会相应的改变,
那么通过R2的电流也会改变,根据欧姆定律,R2上的电压也会改变。

通过AD把R2的电压量化,就得到了对应温度的值。

网友E:
R1的值要根据R2的值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的值要根据R2的值选取。

谢谢!我基础是不好……图中,总电压VCC是+5V,R2在室温下(约20摄氏度)测量时13K左右,而且随着温度上升会减小。R1去取大合适呢?
如果是可调电阻,我是明白的,可是这个图里R2在变化,R1是固定值,这样也是可以的吗?是线性关系吗?

网友F:
8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基础是不好……图中,总电压VCC是+5V,R2在室温下(约20摄氏度)测量时13K左右,而且随着温度上升 ...

吐血,不会把分压公式写出来做分析吗?

网友G:
自己多想想,原理图很简单,要把精度做上去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注意

网友H:
我觉得,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就不要玩电子技术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R2是指的热电阻吗?热电阻一端接GND,一端接AD端?另R1阻值多大合适?一般的1/4W电阻就可以吗? ...

你的热电阻范围多少。如果是1k的话,另一个电阻也选差不多这么大的。要求不高的话,就用1%的就好了,功率没啥要求。软件根据电压值推算出电阻值。
你自己先用万用表量一量吧。说不定不是热敏电阻呢。

网友J: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基础是不好……图中,总电压VCC是+5V,R2在室温下(约20摄氏度)测量时13K左右,而且随着温度上升 ...

R1 可以根据R2的灵敏度和你要求的精度,结合你AD芯片的分辩率决定。

网友K:
数学好,才可以当工程师。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接法。。。

这样虽然可以,但不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