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库的使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12-07):
pi, gp, IO, GPIO, se
第一种:使用宏定义
#define  BspGPIO_Led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第二种:函数
void  BspGPIO_Led_On(void)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网友A:
两者实现的功能一样。只不过实现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B:
两者的效率不一样,感觉前者的效率高。

网友C:
宏定义就是在代码中直接进行替换,如果你的main中有10个BspGPIO_Led_On(),就等同于有10个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语句,直接执行,不需要进行函数调用,不需要进行压栈操作。

网友D:
函数调用需要进行压栈操作,运行结束之后还需要出栈,返回原来的函数继续运行,但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这个语句只有一个。

网友E:
在楼主这个例子中,使用宏定义会好一点:只有一个语句,如果是经常被调用,可以减少压栈出栈的时间,运行效率快。
如果宏定义的内容很多(函数内容很多),用函数可以节约代码开销,只有一个实体,如果用宏的话将会把所用的代码复制多次。

网友F:
对于函数的形式,可以使用inline修饰函数,这样可以起到宏一样的效果(无压栈出栈,直接替代)

网友G:
用宏定义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将宏编译成库,那这个宏的实体也会被编译进去,导致无法修改,举例说
你把#define  BspGPIO_Led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编译到库中,
然后你在工程中再定义#define  BspGPIO_Led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修改管脚0到管脚1,这个时候是不行的,因为管脚0已经被编译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宏定义就是在代码中直接进行替换,如果你的main中有10个BspGPIO_Led_On(),就等同于有10个GPIO_SetBits(GPI ...

这种说法很正确,看来第一种只适合小规模的程序,大规模的程序还是用第二种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函数调用需要进行压栈操作,运行结束之后还需要出栈,返回原来的函数继续运行,但GPIO_SetBits(GPIOA, GPIO ...

意思是直接宏定义的效率高,对吧。我见新唐新的库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宏定义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将宏编译成库,那这个宏的实体也会被编译进去,导致无法修改,举例说
你 ...

请问用函数的话是怎么修改实现改变端口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在楼主这个例子中,使用宏定义会好一点:只有一个语句,如果是经常被调用,可以减少压栈出栈的时间,运行效 ...

赞一个,解决了我的疑点。明白了两种方法的具体区别。

网友D(2016-02-21):
抛过效率的问题,我喜欢用第二种,这样看着舒服,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宏定义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将宏编译成库,那这个宏的实体也会被编译进去,导致无法修改,举例说
你 ...

这种说法确实正确,只适合不修改程序,要定型的程序。

网友J:
前者的效率高!
而且方便定义与修改程序!

网友K:
学习了!

宏定义吧!

第一种比较好!

楼主(2017-08-30):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宏定义吧!

趋势是第二种,话说回来,能用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