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出现:ICE:Cmd error:Wait mcu reset timrout

楼主(2015-12-07):
在使用芯片的芯片下载的时候出现
keil出现:ICE:Cmd error:Wait mcu reset timrout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
看提示上说复位超时,下载失败。查查你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B:
确认一下下载线的几个引脚是否都正确连接了呢

网友C:
用新唐的ICP软件,只要可以检测到芯片,说明下载电路是好的,再去看其他问题

网友D:
你选择擦除flash试试

网友E:
说的对,每当我解决不掉问题的时候,总是擦除flash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每当我解决不掉问题的时候,总是擦除flash

重新接线了,然后擦除flash确实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新唐的ICP软件,只要可以检测到芯片,说明下载电路是好的,再去看其他问题 ...

这个ICP确实很好用的,擦除ICP和下载确实很不错。

网友F:
是新唐的还是STM32?
我感觉吧,应该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G(2016-06-16):
引用 楼主:
这个ICP确实很好用的,擦除ICP和下载确实很不错。

怎么擦出 求步骤

楼主(2017-08-30):
有专门的串口软件的,去官网找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新唐的还是STM32?
我感觉吧,应该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看样子像是新唐的芯片。

网友H(2018-09-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debug两天发现,原来是NuTool的锅,NuTool生成的SYS_Init在设置寄存器值的时候用的是"=",这样会把对应寄存器的其他位全部设0,可能搞好我用的寄存器有设置跟ICE有关的功能,所以ICE就不好好工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debug两天发现,原来是NuTool的锅,NuTool生成的SYS_Init在设置寄存器值的时候用 ...

设置寄存器的地方把"="改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