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ARM是个什么东东?什么是ARM9?什么是ARM11? ARM cortex又是什...

楼主(2015-12-07):
如PC机上的cpu有Intel、CMD生产的芯片,ARM是嵌入式设备上采用的处理器芯片。
       ARM后面的数字标志的是哪一代处理器。如同Intel公司的奔腾系列、酷睿系列、i系列等。ARM 9作为实验室平台的主流ARM标准已经使用了6年以上,ARM9的主流芯片有2410和2440,目前只有GPS产品依然大规模采用ARM9。而目前公司 中使用的ARM标准是ARM11以上的,也就是说ARM9流行于实验室以及低端嵌入式设备。
       ARM11系列微处理器是ARM公司近年推出的新一代RISC处理器,它是RAM新指令架构——ARMv6的第一代设计实现。      ARM11处理器瞄准的是高端的移动无线,消费类电子,网络和汽车电子应用。而且ARM11内核的很多特性使它还能充分适应高端嵌入式实时应用系统,如:未来的网络和家庭娱乐产品。
       在ARM11之后,ARM公司没有一如既往的采用数字来标志更新处理器。而采用ARM cortex。ARM cortex并不是代表更高端,而是一个全新系列。cortex又分为三个系列:A系列、 R系列、 M系列。R系列,实时性高,多用于汽车电子、特殊行业,并且在实际开发中很少遇到。M系列,终端快,多应用于机械加工领域。M系列中典型产品有M0、 M3、M4,其中M0是为了抢占传统51单品机市场,M3是为了取代ARM7,M4在M3的基础上增加了DSP和MPU,这是为了与低端DSP处理器竞 争。A系列是面向应用的,如苹果公司的iPhone4 就是采用ARM cortex A8架构的。但是A系列的底层嵌入式开发难度很大,国内很少有公司有实力开发ARM A系列处理器并采用该处理器。

网友A:
ARM处理器是Acorn有限公司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更早称作Acorn RISC Machine。ARM处理器本身是32位设计,但也配备16位指令集,一般来讲比等价32位代码节省达35%,却能保留32位系统的所有优势。

网友B:
处理器工作模式 说明
用户模式(usr) ARM处理器正常的程序执行状态
系统模式(sys) 运行具有特权的操作系统任务
快中断模式(fiq) 支持高速数据传输或通道处理
管理模式(svc) 操作系统保护模式
数据访问终止模式(abt) 用于虚拟存储器及存储器保护
中断模式(irq) 用于通用的中断处理
未定义指令终止模式(und) 支持硬件协处理器的软件仿真
除用户模式外,其余6种模式称为非用户模式或特权模式;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之外的5种模式称为异常模式。ARM处理器的运行模式可以通过软件改变,也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异常处理改变。

网友A:
ARM处理器的三大特点是:耗电少功能强、16位/32位双指令集和合作伙伴众多。
1、体积小、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
2、支持Thumb(16位)/ARM(32位)双指令集,能很好的兼容8位/16位器件;
3、大量使用寄存器,指令执行速度更快;
4、大多数数据操作都在寄存器中完成;
5、寻址方式灵活简单,执行效率高;
6、指令长度固定。

网友A:
ARM7系列 ARM9系列 ARM9E系列 ARM10E系列
SecurCore系列 Intel的StrongARM ARM11系列 Intel的Xscale
其中,ARM7、ARM9、ARM9E和ARM10为4个通用处理器系列,每一个系列提供一套相对独特的性能来满足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SecurCore系列专门为安全要求较高的应用而设计。
Axxia 4500通信处理器基于采用28纳米工艺的ARM 4核Cortex-A15处理器,并搭载ARM全新CoreLink CCN-504高速缓存一致性互连技术,实现安全低功耗和最佳性能。

网友B:
ARM公司在经典处理器ARM11以后的产品改用Cortex命名,并分成A、R和M三类,旨在为各种不同的市场提供服务。

网友A:
新款ARMv8架构ARMCortex-A50处理器系列产品,进一步扩大ARM在高性能与低功耗领域的领先地位。该系列率先推出的是Cortex-A53与Cortex-A57处理器以及最新节能64位处理技术与现有32位处理技术的扩展升级。该处理器系列的可扩展性使ARM的合作伙伴能够针对智能手机、高性能服务器等各类不同市场需求开发系统级芯片(SoC)[5]  。
ARMCortex-A50处理器系列:
提供Cortex-A57与Cortex-A53两款处理器,可选配密码编译加速器,为验证软件提高10倍的运行速度与ARMMali图形处理器系列互用,适用于图形处理器计算应用具有AMBA系统一致性,与CCI-400、CCN-504等ARMCoreLink缓存一致性结构组件达成多核心缓存一致性。
ARMCortex-A57处理器:
最先进、单线程性能最高的ARM应用处理器能提升,以满足供智能手机从内容消费设备转型为内容生产设备的需求,并在相同功耗下实现最高可达现有超级手机三倍的性能计算能力可相当于传统PC,但仅需移动设备的功耗成本即可运行,无论企业用户或普通消费者均可享受低成本与低耗能针对高性能企业应用提高了产品可靠度与可扩展性。
ARMCortex-A53处理器:
史上效率最高的ARM应用处理器,使用体验相当于当前的超级手机,但功耗仅需其四分之一结合可靠性特点,可扩展数据平面(dataplane)应用可将每毫瓦及每平方毫米性能发挥到极致针对个别线程计算应用程序进行了传输处理优化Cortex-A53处理器结合Cortex-A57及ARM的big.LITTLE处理技术,能使平台拥有最大的性能范围,同时大幅减少功耗

网友B:
ARM公司在经典处理器ARM11以后的产品改用Cortex命名,并分成A、R和M三类,旨在为各种不同的市场提供服务。
Cortex系列属于ARMv7架构,这是到2010年为止ARM公司最新的指令集架构。(2011年,ARMv8 架构在 TechCon 上推出)ARMv7架构定义了三大分工明确的系列:“A”系列面向尖端的基于虚拟内存的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R”系列针对实时系统;“M”系列对微控制器。
由于应用领域不同,基于v7架构的Cortex处理器系列所采用的技术也不相同,基于v7A的称为Cortex-A系列,基于v7R的称为Cortex-R系列,基于v7M的称为Cortex-M系列。

网友A:
简单来说,Cortex就是ARM公司一个系列处理器的名称。比如英特尔旗下处理器有酷睿,奔腾,赛扬。ARM在最初的处理器型号都用数字命名,最后一个是ARM11系列,在应用ARMv7架构后,推出了Cortex这一系列,老式的则命名为Classic系列。

网友B:
ARM Cortex™-A

ARM Cortex™-A 系列应用型处理器可向托管丰富OS平台和用户应用程序的设备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从超低成本手机、智能手机、移动计算平台、数字电视和机顶盒到企业网络、打印机和服务器解决方案。高性能的Cortex-A15、可伸缩的Cortex-A9、经过市场验证的Cortex-A8处理器和高效的Cortex-A7和Cortex-A5处理器均共享同一架构,因此具有完全的应用兼容性,支持传统的 ARM、Thumb指令集和新增的高性能紧凑型Thumb-2指令集。
Cortex-A15 和 Cortex-A7 都支持 ARMv7A 架构的扩展,从而为大型物理地址访问和硬件虚拟化以及处理 AMBA4 ACE 一致性提供支持。同时,这些都支持big.LITTLE 处理。[2]
ARM在Cortex-A系列处理器大体上可以排序为:Cortex-A57处理器、Cortex-A53处理器、Cortex-A15处理器、Cortex-A9处理器、Cortex-A8处理器、Cortex-A7处理器、Cortex-A5处理器、ARM11处理器、ARM9处理器、ARM7处理器,再往低的部分手机产品中基本已经不再使用,这里就不再介绍。[3]  需要指出的是,单从命名数字来看Cortex-A7似乎比A8和A9低端,但是从ARM的官方数据看,A7的架构和工艺都是仿照A15来做的,单个性能超过A8并且能耗控制很好。另外A57和A53属于ARMv8架构。[4]

网友A:
ARM Cortex-R

ARM Cortex-R实时处理器为要求可靠性、高可用性、容错功能、可维护性和实时响应的嵌入式系统提供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Cortex-R 系列处理器通过已经在数以亿计的产品中得到验证的成熟技术提供极快的上市速度,并利用广泛的 ARM 生态系统、全球和本地语言以及全天候的支持服务,保证快速、低风险的产品开发。
许多应用都需要 Cortex-R 系列的关键特性,即:
高性能:与高时钟频率相结合的快速处理能力
实时:处理能力在所有场合都符合硬实时限制
安全:具有高容错能力的可靠且可信的系统
经济实惠:可实现最佳性能、功耗和面积的功能。
Cortex-R 系列处理器与Cortex-M和Cortex-A系列处理器都不相同。显而易见,Cortex-R 系列处理器提供的性能比 Cortex-M 系列提供的性能高得多,而 Cortex-A 系列专用于具有复杂软件操作系统(需使用虚拟内存管理)的面向用户的应用。

网友B:
ARM Cortex™-M

ARM Cortex™-M处理器系列是一系列可向上兼容的高能效、易于使用的处理器,这些处理器旨在帮助开发人员满足将来的嵌入式应用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多功能、不断增加连接、改善代码重用和提高能效。
Cortex-M 系列针对成本和功耗敏感的MCU和终端应用(如智能测量、人机接口设备、汽车和工业控制系统、大型家用电器、消费性产品和医疗器械)的混合信号设备进行过优化。

网友A:
ARM Cortex-M 处理器是全球微控制器标准,已许可给 40 个以上的 ARM 合作伙伴,包括 NXP Semiconductors、STMicroelectronics、Texas Instruments 和 Toshiba 等领先供应商。使用标准处理器使 ARM 合作伙伴可以创建具有一致体系结构的设备,同时使它们可以专注于创建优秀的设备实现。

网友B:
Cortex-M 系列是必须考虑不同的成本、功耗和性能的各类可兼容、易于使用的嵌入式设备(如微控制器 (MCU))的理想解决方案。每个处理器都针对十分广泛的嵌入式应用范围提供最佳权衡取舍。
Cortex-M0
Cortex-M3
Cortex-M4
架构版本
V6M
v7M
v7ME
指令集
Thumb,Thumb-2系统指令
Thumb + Thumb-2
Thumb + Thumb-2,DSP,SIMD,FP
DMISP/MHz
0.9
1.25
1.25
总线接口
集成NVIC

中断数
1-32 + NMI
1-240 NMI
1-240 + NMI
中断优先级
8-256
8-256
断点,观察点
4/2/0,2/1/0
8/4/0,2/1/0
8/4/0,2/1/0
存储器保护单元(MPU)

是(可选)
是(可选)
集成跟踪选项(ETM)

是(可选)
是(可选)
故障健壮接口

是(可选)

单周期乘法
是(可选)

硬件除法

WIC支持

Bit Banding

单周期 DSP/SIMD

硬件浮点

总线协议
AHB Lite
AHB Lite,APB
AHB Lite,APB
CMSIS支持

应用
“8/16 位”应用
“16/32 位”应用
“32 位/DSC”应用
特性
低成本和简单性
性能效率
有效的数字信号控制

网友B:
ARM Cortex-M 处理器树立了全球微控制器的标准,迄今已有超过175个授权合作伙伴,其中包括 Freescale、NXP Semiconductors、STMicroelectronics、Texas Instruments 和 Toshiba 等领先供应商。通过采用标准处理器内核,ARM 的合作伙伴可以在统一架构基础上专注各自差异化的设计。

优异的能效        易于使用
节能型 32 位处理器
支持休眠模式
低功耗设计,提供更多的优化包
低功耗可延长电池寿命
采用 C/C++ 编程,可简便地重复使用软件
提供各种不同的工具
标准化软件框架(Cortex-M 软件接口标准)
免费的 DSP 资源库
高性能        丰富的功能
领先的 MCU 性能
采用较小 MCU资源提供出色的性能
低中断延迟
强大的 DSP 扩展和可选的硬件浮点单元
功能强大的中断控制(带有 NVIC)
可支持操作系统
内存保护单元 (MPU)
全面的调试和可靠性功能

网友C: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网友D:
这是在唱什么戏?

网友E:
主要是以内部的架构区分吧

网友F:
Axxia 4500通信处理器基于采用28纳米工艺的ARM 4核Cortex-A15处理器,并搭载ARM全新CoreLink CCN-504高速缓存一致性互连技术,实现安全低功耗和最佳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xxia 4500通信处理器基于采用28纳米工艺的ARM 4核Cortex-A15处理器,并搭载ARM全新CoreLink CCN-504高速缓 ...

现在的主要方向都是低功耗了

网友G(2016-01-10):
这个cortex系列就属于arm11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