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s3c2440的串口波特率可以到230400吗

楼主(2015-12-07):
碰到一个问题,需要读一个设备的数据,串口波特率是230400,但是查看s3c2440的手册,说是用内部时钟的话只能到115200bps,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实现?如果是用外部时钟的话,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没有只能到115200,取什么值都可以自己配置的,都可以计算出来的,只是有些值会有一点点误差
230400正好是115200的2倍,如果115200的误差是0,那么230400应该也是0

楼主:
谢谢阿南,也就是说用pclk也能到230400是吧,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阿南,也就是说用pclk也能到230400是吧,那我就放心了。

不客气,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2016-03-10):
经过试验,通信到时可以,可能由于波特率偏差原因,不稳定

网友B:
脚印!
三星系列,可以交流106264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