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达到限流的目的吗?

楼主(2015-12-07):
负载要求电源3-12v可调,正常时输出电流不超过500mA,
当电源输出在6到12v时,负载出问题时输出电流有可能超过500mA,要求把输出电流限制在500mA左右,只要输出电压低于6v即可,在原来317调压电路中增加了R9,R10,T1(TL432)来限制输出电流。
这个限流电路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A:
这样输出估计不能能稳压了吧?

楼主:
限制输出电流保护模式,采用的方法就是要降低输出电压今天试验了一下,效果很好,把输出电流限制在504mA,
完全满足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