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彩屏的0.5mm的间距的FPC手工焊接技巧交流

楼主(2015-12-07):
最近在焊接一块板子,却发现40pin的LCD-FPC插座尤其的难焊,目前来说我唯一能焊接好的方式就是先给PCB焊盘上锡,然后再将FPC固定在PCB上,用烙铁一点点的把锡刮到脚上去。这样焊虽然能够避免
连焊,但总是担心上的锡不够,导致虽然焊接上了却存在不牢固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有的管脚只有一点点的锡连在上面。不知各路大神是否有其他的焊接方式,小弟就当再次抛砖引玉了。

网友A:
由于间距特别小,比较难焊。我通常是先拖锡在上面;然后涂一层助焊剂;最后把锡拉掉。如果遇到地线很难拉掉的话,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在PCB设计的时候注意引脚的处理;第二种是用那种铜的编织带来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间距特别小,比较难焊。我通常是先拖锡在上面;然后涂一层助焊剂;最后把锡拉掉。如果遇到地线很难拉掉 ...

编织网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多焊几个,熟练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焊几个,熟练了就好了

焊了好几个都报废了  还毁了一块板子

网友C:
多用助焊剂,焊接技术到位,小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了好几个都报废了  还毁了一块板子

刚开始,坏几个不算啥

网友D:
这个尺寸我的经常搞,一次搞定。
我是这么做的,先固定好元件,焊上两边的焊点,然后用针头挑锡膏点上去,一次点5个脚左右,然后点上助焊剂,用烙铁尖点一下pin脚和焊盘接合部(烙铁一定要把锡敲干净,不然会短路pin脚),万一短路就用烙铁+吸锡带(滴上助焊剂),一下就吸干净了。
搞几次后,5分钟一次性搞定没问题,熟练了还可以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尺寸我的经常搞,一次搞定。
我是这么做的,先固定好元件,焊上两边的焊点,然后用针头挑锡膏点上去, ...

好办法,谢谢分享,看来我的工具准备的不怎么齐全,锡膏和吸锡带都没有啊,得整点练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用助焊剂,焊接技术到位,小意思了。

助焊剂是个好东西

网友E:
十几年前打杂的时候,经常焊这种座子;
焊盘先上锡,座子定位好固定两边,烙铁头擦干净,一个一个引脚加热焊好,搞定。。。
主要是烙铁头不能有锡,最好是小的马蹄形的烙铁头,焊接技术不好可以先涂点助焊剂

网友F:
先在金手指上,一条一条搪锡,然后贴上FPC排线,很尖的络铁一个一个烫一下

这位在梦游么。。。嘿嘿

网友G:
我只焊接过一次,一谈糊涂,全连上了,用助焊剂也弄不下来。
芯片就不会那么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焊接过一次,一谈糊涂,全连上了,用助焊剂也弄不下来。
芯片就不会那么黏。 ...

FPC的腿长,不好弄,散热快。

网友H:
先把两边固定好 然后用上满锡 用刀头烫化了 在桌子上磕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把两边固定好 然后用上满锡 用刀头烫化了 在桌子上磕一下就好了

死活磕不下来

网友I:
助焊剂+拖焊

网友J:
锡要堆多点,多了才好磕,磕完特干净。碰到有这种座子的,总是第一个焊,这种座子引脚不像IC引脚,一焊锡就往上爬,特别容易连,常用的拖焊法不灵,堆焊再磕很有效。松香类助焊剂不宜使用,容易跑到插座那头,导致接触不良,要准备好清洗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锡要堆多点,多了才好磕,磕完特干净。碰到有这种座子的,总是第一个焊,这种座子引脚不像IC引脚,一焊锡 ...

以前都是这样弄得,只是不熟的话容易让锡跑到里面去。四层板的话就更那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