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蓝牙4.2的信息

楼主:
赛普拉斯现在官网也放出了4.2的相关信息,但是现在还是有些疑惑,蓝牙4.2到底怎么和IPV6进行联系,有如何联网或者组网呢,有没有人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15-12-08):
4.2的话每个设备可带个地址,可通过网关去上网。
我乱说的!

网友B:
考虑一个简单的场景:为什么手机能够上网?因为家里有一个插着网线的路由器,手机通过wifi协议连接到了路由器上,路由器分配给手机一个IP地址,通过这个IP地址,手机成为网络中的一员,可以访问其他设备或被访问到。

BLE也是类似。首先需要一个连着网络的路由器,这个路由器能够通过BLE协议连接周边设备。并根据设备的MAC地址生成IPv6的地址,这样这个设备就有了一个连接到网络的IP地址,如果有程序辅佐,就可以访问其他设备或被访问。

网友C:
初步的理解是: BLE支持IPSP profile, 这样BLE的信息可以跟支持IPSP协议的网关设备交互。 实现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的理解是: BLE支持IPSP profile, 这样BLE的信息可以跟支持IPSP协议的网关设备交互。 实现上网。 ...

首先感谢回答,我在Create的历程中看到两个例子分别是 ,从PDF中我简单的了解他和ipv6相关,但是还是有些懵,一个是路由一个是节点,中间传输的协议就是IPSP吗,是否能给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个简单的场景:为什么手机能够上网?因为家里有一个插着网线的路由器,手机通过wifi协议连接到了路由 ...

谢谢回复,还有问题咨询,同下。

网友D:
:lol 4.2這麼快就開始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