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0通过串口修改设备类型

楼主(2015-12-08):
一般的设备类型是协调器,路由,还是终端。都是下载不同的工程来对应实现的。选择不同的工程从而选择协议栈tools文件夹下面f8wcoord。cfg或者f8wendev.cfg,f8wrouter.cfg. 以及f8wconfig.xcl。和nv里面保存的设备类型。
现在我想通过串口发命令来更改设备类型。nv里面保存的类型好处理。可是那些cfg文件怎么搞呢?原来是编译进去的。

网友A:
嗯啊,是协议的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啊,是协议的配置不同

但是应该可以有函数代替配置里面的内容来实现的。比如f8wrouter.cfg里面的-DPOLL_RATE=1000,就可以通过在工程里面调用NLME_SetPollRate(3000),来吧poll间隔又1s改成3s的。
我想设备类型cfg里面那几条配置,应该可以类似方式实现的。有人家卖的模块都可以通过串口配置设备类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应该可以有函数代替配置里面的内容来实现的。比如f8wrouter.cfg里面的-DPOLL_RATE=1000,就可以通过在 ...

可以的。不过估计要自己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估计要自己写代码

怎么弄啊,有人模块都能串口来设置模块类型的

网友B:
我想通过串口发命令来更改设备类型

这个可以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啊,有人模块都能串口来设置模块类型的

自己写通讯的代码,只要留有通讯的接口,就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通讯的代码,只要留有通讯的接口,就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改变。

不能只简单的把配置文件的信息转换到条件判断吗?
修改zigbee通信,是不是就很麻烦了啊,在那里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