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下按键按下接地时进入睡眠,当松开时能唤醒MCU?

楼主(2015-12-08):
常规IO脚接按键再接地,因项目要求不能上拉下拉电阻,试了很长时间,不怎么设置都没法低电平变高电平时进入唤醒MCU,仿真看了,完全没有触发中断,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某些做错了,求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按键对应的IO口浮空输入?

网友A:
设置上升沿触发中断

网友A:
调用库函数EXTI_DeInit();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3,EXTI_Trigger_Rising);//上升沿触发
相应中断内加入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A:
HALT指令前不需要enableinterrupt

网友A:
执行HALT指令其实已经打开中断了

楼主:
那个没关系,反正睡眠都打开中断,就是IO口怎么设置,上拉下拉,上下边沿触发都没有很好解决这个,低电平下进入睡眠不是在中断里打转就是唤醒不了

网友A(2017-03-14):
输入口平时没有正确的电平,估计没有办法触发中断,因为状态是不确定的,

网友B:
就看你IO中断的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