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431 REF脚电压不对,只有1.8V,求指点

楼主:
我做了一个开关电源,设计输出5V,但是实际输出只有3.6V。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由于第一次做电源,不知道该怎么弄。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现象描述:上电后,输出3.3V 逐渐上升,经过二十多秒升到3.8V,不动了。
TL431的参考点只有1.8V,正常应该是2.5V吧?

网友A(2015-12-08):
把R1减小一半

你说的那个电压不是REF电压,是反馈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1减小一半

你说的那个电压不是REF电压,是反馈分压

请问你说的R1是哪个? 我图里面的R1是用来代替熔断保险丝的呀,是0欧电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R1是哪个? 我图里面的R1是用来代替熔断保险丝的呀,是0欧电阻啊 ...

错了 R4

网友A:
先搞清楚电路静态工作点的建立

好多的东西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电路静态工作点的建立

好多的东西自然就明白了

R4用的是100欧的,不是1k,图上升为了表示1%电阻

我这个电路参考别人的,从原理上分析也都对呀。
想不明白为什么输出电压不对。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参数参考别人的
变压器参数呢?
变压器次级 几圈?再适当增加几圈?
R5 R6 也是可以适当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参考别人的
变压器参数呢?
变压器次级 几圈?再适当增加几圈?

变压器是好用的。

我把原来的一个二极管换掉了

RCD吸收电路的二极管由RS1M换成1N4148了,这有影响吗?

一般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够会有哪些可能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好用的。

我把原来的一个二极管换掉了

你自己查一下这个两个二极管的参数差别,反向电压这些,明显耐压都差很大,你这个吸收电路有问题了,在开关电源书反激式有介绍如何挑选RCD吸收二极管,包括整体参数计算,你过一遍就明白了。个人建议:D

网友D:
变压器匝比太大了。 看看U1第八脚的波形有没有达到最大占空比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D6由1N4148更换为RS1M。

出错原因:RCD吸收电路电压大,超过1N4148耐压,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换成RS1M快恢复二极管就好了。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竟然还有打赏,谢谢!

网友F:
就是嘛,1N4148的耐压只有75v

网友G(2016-02-20):
请教为何用错这个管子,就会影响输出的?
@oldzhang

网友H: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输出只有3.2V左右,而且不管怎么调整R5R6的值,输出始终只有3.2V左右,感觉TL431没有工作,而且我将R5去掉,输出还是3.2V左右,请问问题出在哪?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6-03-29):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输出只有3.2V左右,而且不管怎么调整R5R6的值,输出始终只有3.2V左右, ...

我当时是因为RCD电路的二极管不对,要用高速的。

还有 TL431的封装需要注意,有两种,别弄错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