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查看C51S.lib库函数汇编源码

楼主(2015-12-08):
unsigned long a = 1;
unsigned long b = 1;
unsigned long c;

c = a * b;

当使用上面的C语言代码时在调试里面的反汇编窗口能看到调用了C51S.LIB库的 ?C?LMUL函数(LCALL    C?LMUL),然后就想进一步学习下这些库函数具体怎么实现的。

首先通过网上找的资料写了如下bat文件
"
lib51.exe Help
lib51.exe List C51S.lib TO C51SLIB.TXT
pause
"
得到C51S.LIB的库函数列表:
。。。。。。
   ?C?IILDOPTR
   ?C?ISTPTR
   ?C?ISTOPTR
   ?C?LADD
   ?C?LSUB
   ?C?LMUL
   ?C?ULDIV
   ?C?SLDIV
。。。。。。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如何在程序中直接调用上述库函数,然后方便我在反汇编窗口看到源码?
或者有没有资料能查到这些库函数的具体含义,然后自己写对应的C语言测试语言看编译出来的结果是否调用了预期的库函数?
先谢过大家!

网友A:
可以返汇编。
不过一般使用,只要有头文件就足够了,不用看是怎么实现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返汇编。
不过一般使用,只要有头文件就足够了,不用看是怎么实现的功能 ...

明白你的意思,我本意是就算要反汇编学习也要有针对性,比如C?LMUL这个函数,所以我想指定调用具体哪个函数来再来针对性看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