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讨论] 电源模块加外壳的作用?

楼主(2015-12-08):
现在咱们用的好多电源模块,不论是AC/DC,还是DC/DC 模块,大都有外壳,有塑料的也有金属的。

但是问题来了,加外壳的作用到底有哪些啊?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技术层面上的原因吗?

楼主:
现在有的电源模块厂家开始转向模块化设计了。就是单纯提供电源模块,不加外壳,只是将一些线圈或者电感用罩子罩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于EMC设计的需要还是其他。

网友A:
听老司机说,有些加金属外壳就是为了过EMC

网友B:
防尘、防潮。而且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老司机说,有些加金属外壳就是为了过EMC

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尘、防潮。而且更美观。

有点牵强啊

楼主:
对于以下这种电源模块怎么看啊。

楼主:
这里只是随便找了个图片说明问题而已。没有帮别人做广告的嫌疑啊

楼主:
金升阳以后有没有这个打算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以下这种电源模块怎么看啊。

就是不直达是否隔离啊

楼主:
看来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

网友C:
模块砖电源(图1是1/4砖,图2是1/8砖)加外壳是为了散热的,PCB和金属基板之间是用导热胶粘合的,导热胶涂在平面变压器磁芯和MOS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砖电源(图1是1/4砖,图2是1/8砖)加外壳是为了散热的,PCB和金属基板之间是用导热胶粘合的,导热胶涂 ...

PCB做的如此厚实是为了增加强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砖电源(图1是1/4砖,图2是1/8砖)加外壳是为了散热的,PCB和金属基板之间是用导热胶粘合的,导热胶涂 ...

没有多少人设计的时候会让电源模块满负荷工作的。有的时候发热根本没有那么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多少人设计的时候会让电源模块满负荷工作的。有的时候发热根本没有那么大的 ...

有的时候发热比你想象的还大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时候发热比你想象的还大的。。。哈哈~

有可能。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F:
对此不太了解,还望楼主能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以下这种电源模块怎么看啊。

这种一般是低压的   都当作元器件使用,和其它功能电路一起组成完整的功能单元----这个时候整体一般就要加壳子了;

加壳子一个是保护自己(EMC,ESD等),另外一个就是保护别人(电压高了不要电着别人了),还有上面说的美观,。。。。

网友H:
金属铝外壳最大一个作用是散热,开关电源中整流管,开关管有的锁到外壳上,借助外壳散热。

网友I:
排名不分先后:1、散热(很多散热片都是直接固定在外壳上);2、保护作用(保护电源不会被异物进入而短路,人体保护不会触电);3、固定作用(固定个小风扇什么的);4、EMC屏蔽(发射以及抗扰度的屏蔽);5、美观;6........

网友J:
电源加外壳,难道不是为了防止触电和防止静电击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排名不分先后:1、散热(很多散热片都是直接固定在外壳上);2、保护作用(保护电源不会被异物进入而短路, ...

有没有增加重量一说啊

网友K:
你不穿衣服满世界的走一遭,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于以下这种电源模块怎么看啊。

我见过这样的电源模块,都很贵,
电感嵌入PCB,实现功率一定产品小型化,
我还见过用蛇行线代替电感的,
没弄过电源,随便放几句,莫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不穿衣服满世界的走一遭,

网友L:
屏蔽外接干扰。

网友L:
保护电源的设计。

网友M:
保护电源呀。

网友M:
防止触电的危险等

网友N(2018-08-13):
美观防护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