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ltib编译uboot的问题

楼主(2015-12-08):
利用命令将uboot提取出来,进行修改,然后再用ltib的命令./ltib -m scbuild -p u-boot编译,但是编译出来的uboot.bin还是没有修改之前的,我想利用ltib编译修改后的uboot,到目前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编译成功后最新的在../ltib/rpm/BUILD/uboot目录下,没有在rootfs目录下

网友B:
直接到编译的uboot目录下找,都在uboot目录下面,不放心就ls下,看看文件产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