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产生单脉冲信号

楼主(2015-12-08):
新人求教!请问各位大神,如何用DSP产生单脉冲信号?
谢谢答复~

网友A:
详细说一下要求,使用的什么芯片,打算用什么方式,问题描述越清楚,越有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说一下要求,使用的什么芯片,打算用什么方式,问题描述越清楚,越有利解决 ...

谢谢回复,
我用的F28335的芯片,要求通过按键产生一定脉宽的单脉冲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用的F28335的芯片,要求通过按键产生一定脉宽的单脉冲信号。 ...

单脉冲信号是指什么呢,不要怪小弟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脉冲信号是指什么呢,不要怪小弟无知

单脉冲就是控制它只产生一个矩形波

网友B:
不是让IO先变高,延时,在变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让IO先变高,延时,在变低吗

谢谢回复~
我居然没有想到这样,一直在想用定时、中断来实现的,编的程序没有很好地实现。
谢谢!

网友C:
不是让IO先变高,延时,在变低吗

就是简单的IO电平转换

网友D:
这个采用程序的控制输出很简单的。

网友E:
要求通过按键产生一定脉宽的单脉冲信号
通过按键的话,是需要检测按键的状态的。F28335提供了GPIO口外部中断的,所以可以配置为GPIO中断来检测,
至于产生方波,方法比较多,定时器啊,GPIO翻转都可以,EPWM也可以产生。

网友F:
单脉冲信号是比较简单的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