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红外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5-12-08):
TS318系列的温度传感器,下面的电路是处理电路,现在是问题就是输出电压V3 波动比较大并偏离预估值V1点电压随电压随NTC变化,大概0.5v左右上下;  传感器测量电压=V2-V1,大概也就1mv左右 ;  V1 V3 通过ADC获得并计算出传感器测量电压;
运放用的SGM8582  VOS=25uv,温漂也不大。大家帮看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这里的放大倍数多少合适,

楼主:
没人用吗

网友A:
这种数据一般可以通过代理商拿到,不建议实测、拟合。文库里面就有一份318的资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wPT4DLtQEUKdV5Xc7ey
我最近也在用这一类传感器,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B:
依据已知数据用最小二乘法做曲线拟合

网友C:
我也用这类传感器,但是用的不熟,希望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