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Freelink+KL27 mini 收到了!晒图。

楼主(2015-12-08):
晒下收到的板子吧!经反复试验,驱动最覆终装上了!测试了一下LED程序没有问题!最后给Freelink开了下盖,里面挺简单的!装驱动比较费事,就说一下怎么装的吧!悲
剧去本想去官网找个地址给大家,结果官方更新了驱动了!相信大家会比较更好装了!
去万利电子http://www.manley.com.cn/web/Service_down.asp?lei2=%D7%CA%C1%CF%CF%C2%D4%D8
MLINK&Freelink USB驱动程序(Manley_USB) 下这个驱动,winusb 选这个右键安装,如果是windows8与10的用户
是装不上的会提示没有签名,需要禁用驱动签名检测,禁用的办法在后面,进入设置,搜高级启动,重启进入
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启就行了,windows8重启后上下选择禁用驱动签名,windows10按F7,
进入系统后就可以安装驱动了!好吧!我终于承认新系统有时候真是麻烦得多!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最新的驱动包,那就用原来的驱动包,每次安装都会卡死,告诉大家一个办法,右键解压,
进去直接安装inf文件效果是一样的,不会卡死不动了,官方更新的驱动我没有试过,刚在写贴子的时候才看到的,
上一个LED程序测试图吧!
更新,就不多说了!

楼主:
半个下午没有一个人顶……

网友A:
干嘛要脱别人的衣服呢?好害羞的...

网友B:
freelink和opensda的区别在哪里啊,速度呢

网友A:
比opensda快n倍,与jlink一样快。

网友C:
楼主你安装完驱动,Debug选择第三方仿真的时候,有没有dll文件装载失败。我按PDF一步一步来的,就差这最后一步了,dll始终装载不成功。。。。感觉这是官方深深的恶意。。整个人都蒙了,怎么可能加载失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安装完驱动,Debug选择第三方仿真的时候,有没有dll文件装载失败。我按PDF一步一步来的,就差这最后 ...

这是一个比较早先的版本,我们ftp上的要比这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link和opensda的区别在哪里啊,速度呢

openSDA是PE公司的解决方案,Freelink是万利给freescale做的方案,两次解决方案差别挺大的,openSDA可以刷固件升级成J-link,具体的差别没有必要去纠接。freelink就是仿J-link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安装完驱动,Debug选择第三方仿真的时候,有没有dll文件装载失败。我按PDF一步一步来的,就差这最后 ...

我用的windows10 加载dll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SDA是PE公司的解决方案,Freelink是万利给freescale做的方案,两次解决方案差别挺大的,openSDA可以 ...

仿JLINK?我没看见有和电脑的接口啊?怎么从电脑上下载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enSDA是PE公司的解决方案,Freelink是万利给freescale做的方案,两次解决方案差别挺大的,openSDA可以 ...

Freelink干嘛要仿jlink呢?
Freelink升级后将支持以下功能:
    a. 增加了FlashBP功能,在Flash代码中支持多断点功能。
    b. 支持Kinetis的在线、手持、网络方式编程器和量产编程器。
    c. 支持了远端调试和支持功能,特别适合原厂,代理商的远程在线支持。
    d. 支持了非常具有特点的超级终端功能。
    e. 支持Keil IDE调试。
    f. 同步支持IAR EWARM,不只是单纯支持IAR EWARM V7.40了。
    g. 已经或陆续推出KL03, KL43, K(S)22, K64, KE04...组合
    ... ...

我可以理解为仿照新唐nulink的模式吗 可惜没有弄好啊 到现在还不支持mdk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link干嘛要仿jlink呢?
Freelink升级后将支持以下功能:
    a. 增加了FlashBP功能,在Flash代码中支 ...

那不就还是一样的嘛,只是增加功能嘛,智能手机加了个应用并不是多大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早先的版本,我们ftp上的要比这高一些。

先谢过了,回去试试下个最新的版本:loveliness:

楼主(2016-06-02):
引用 网友A:
Freelink干嘛要仿jlink呢?
Freelink升级后将支持以下功能:
    a. 增加了FlashBP功能,在Flash代码中支 ...

没有发现支持MDK,MDK里面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