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家用空调制热的效率高么?

楼主(2015-12-08):
室外温度12-6度这样,保持室内16度以上,空调的制热效率高么?是不是暖空调都是以电辅助加热为主的?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方式,电辅加热跟电炉没区别,高效方式只能依靠压缩机的“热量搬运”,但要求外部温度不能过低,即室内外温差越小效率越高。就广大北方地区而言,冷暖空调在冬季基本上无用,但对于晚秋、初春无供暖期间还是有用的。南方地区本身无供暖,如果天气太冷,热量搬运的效率就会太低甚至无效。冷暖空调在岭南是最具意义的。
测试冷暖空调制热是否有效和效率的高低,可以先关闭电辅加热仅靠压缩机热量搬运,开机5分钟后感受出风口的温度,如果没有感到明显的暖风,那就不如关闭空调制热仅用电辅即可。

网友B:
室外只有几度时,无电热空调就歇菜了,因为室外已吸取不到热量了,散热片也和满厚厚的白霜,机器也频烦地倒转运行,向外机排热化霜.6~12度还能工作.
大功率空调(2.5KW以上)才会配电加热. 一般1匹,1匹半机很少有电热的.

网友C:
曾经往室外机浇开水的路过~

网友D:
我来个更权威的具有数据的解释, 热泵制热的蒸发器环境温度由工质的参数决定, 家用空调多以R22为制冷剂, 蒸发器内压0.5MPa, 对应的沸点是0摄氏度, 也就是说, 只有环境温度高于0摄氏度, (这里的)热泵才有制热作用, 考虑到成本, 蒸发器自身及对环境的热阻不可能无限小, 商业产品要求有10度的温度差, 这意味着空调制热时, 室外机环境温度不能小于10摄氏度, 0-10度之间能制热, 但效果比较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来个更权威的具有数据的解释, 热泵制热的蒸发器环境温度由工质的参数决定, 家用空调多以R22为制冷剂, 蒸 ...

说的不错,所以冷暖空调(不涉及电辅加热)在冬季对岭南才最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室外只有几度时,无电热空调就歇菜了,因为室外已吸取不到热量了,散热片也和满厚厚的白霜,机器也频烦地倒转运 ...

现在已经不少了,我前年专门买了一台小一匹的冷暖空调,带电辅加热。当时挑的时候就想要带电辅的冷暖空调,找到不少型号,就是稍贵点。明年还要采购两三台这样的空调用在内地家里。

网友D:
空调的电热功能就是个**肋, 想想看吧, 对于整个房间而言, 要调节一定的温差需要太多的能量, 1匹空调的制冷能力是3000W, 只能为12-15平米的小房间提供5-8度的调节能力, 反过来, 升同样多的温度也需要3000W的功率, 但是, 冷空气是往下跑, 热空气往上跑, 效果大不相同, 搞不好需要4000W的制热能力才够.
取暖, 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围着超级雷达灯, 油汀好些, 500-800w热死了, 节能环保, 还能烘袜子, 温暖有两种来源: 一是热力学, 二是心理学(温情)

网友E:
半导体制冷效率不咋的,不过用来制热,比电热丝加热效率要高一些,不妨考虑用半导体制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半导体制冷效率不咋的,不过用来制热,比电热丝加热效率要高一些,不妨考虑用半导体制热啊 ...

半导体制冷片有个问题,热阻太小,一断电就把房间的热传出去了,还得弄个可控的绝热结构。半导体制冷片本身很便宜,12V 5A的只要15元左右,不过这个绝热机构可就不一定了。
家用冰箱最低可到-20, 雪柜可到-35. 对壳体的温差可达70度,就制热而言也有200%的能效比。在空调的管路上增加一些小装置,变成大冰箱,也能够在-10甚至-20环境取热。但是没有经济价值,北方的用暖气更划算,不然空调厂家才做上了

网友D:
记得maychang说前苏联人将蒸发器置于流动的河水中取热,人家有这条件,地广人稀,有这种条件那就更好了。其实农村也可以抽取地下水制热,不过必须要有回流措施。坚决反对只取不还

网友F(2016-01-07):
广西柳州,室外3-5度的时候,2P定频柜机,餐厅+客厅,关闭电辅热,靠制热,温度20度没问题。输入功率1600W,还能有停机间歇时间,2-3小时室外机化霜一次。空调是2011年的,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广西柳州,室外3-5度的时候,2P定频柜机,餐厅+客厅,关闭电辅热,靠制热,温度20度没问题。输入功率1600W ...

柳州还是挺热的.我在那都不用穿羽绒衣

网友G:
这个真是好贴,生活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