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在线调试出错,一直提示[42004]memory write error

楼主(2015-12-08):
配置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

点Debug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

之前论坛有人遇到过,Vcap改成1uF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帮忙看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BC倍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BC倍设置了

你好,我看了UBC都是0的,没有写保护,我用STVP可读可写

网友A:
stvp 全片删除之后再debug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vp 全片删除之后再debug也不行?

全部清FF也试了进不去,不是配置问题就是板子问题吧,软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自己顶起,问题还没解决,难道你们在线调试(硬件调试)都没出现过类似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