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07摄像头做运动目标检测,如何构思,

楼主(2015-12-08):
关于摄像头我用的是ov7670,这个例程有,但是对于读进来的数据如何存储和如何帧间差分法处理我有点不太懂...,请大神帮我解答一下,我想在读的时候添加帧间差分法的程序,在LCD上直接显示处理之后的图像,这么做可行么

网友A:
STM32F407不合适.速度,RAM都是硬伤.

网友B:
STM32F407干不了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07不合适.速度,RAM都是硬伤.

不考虑速度,我可以外挂一个RAM,ov7670不是可以存储2帧QVGA的图像数据,读进来之后我做一个帧间差分,这样做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干不了这活!

因为这是我的毕业设计,要求不是特别高,只要可以实现就可以

网友C:
STM32F407估计处理不过来的

网友D:
帧间差分至少要存储一副参考图像用来帧间预测,407自带内存不够,得外加SRAM。可以参靠MPGE1或着H261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帧间差分至少要存储一副参考图像用来帧间预测,407自带内存不够,得外加SRAM。可以参靠MPGE1或着H261的算法 ...

板上外扩了一个512SRAM,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假如我把读进来的数据转入SD卡中如何

网友E:
你准备用什么方法追踪像素的移动。你是准备用边界分离还是行列平均值检测目标。或者什么方法?

网友D:
YUYV422格式的图像每个像素占两个字节  240*320*2=153600 byt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是我的毕业设计,要求不是特别高,只要可以实现就可以

最低要求:主频400MHz以上,外加DDR2,否则根本没法实现

网友F:
用FPGA可以

网友G:
如果另加存储器,对于新手显然不合适。

对于毕设,降低指标,407完全可以胜任;
实用化设计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另加存储器,对于新手显然不合适。

对于毕设,降低指标,407完全可以胜任;

谢谢,我已经考虑在fifo中加入帧间差分算法直接读取

网友H:
图像处理一般用DSP或者FPGA比较好,或者专用的视频处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