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系统四线电阻触摸屏响应太灵敏解决办法?

楼主(2015-12-08):
现在用的是Linux系统,由于客户反映,四线电阻触摸屏按键响应太灵敏,每次按一下按键有时可能输入两个数字,请问这如何解决?能否修改Linux系统四线电阻触摸驱动,在驱动里面增加延时,从而降低其灵敏度。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求大神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东西不是说说就能搞定的,得一边改,一边测试......而且跟平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