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过快速脉冲群啊

楼主(2015-12-08):
各位,请教个问题,这个图过快速脉冲群检测的时候 —2000过不了,请问该怎么改啊

网友A:
J2口有什么期间在测试后损坏吗?不过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J2口有什么期间在测试后损坏吗?不过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没有器件损坏,现象就是会出现花屏。

网友B:
加共模电感

楼主:
谢谢,在哪个地方加,输入还是输出啊

网友C:
可以加隔离,磁环滤波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隔离,磁环滤波效果比较好

您好,能不能说具体点啊,谢谢!

网友D:
在R3、R4后面加共模电感,看图上C1、C3不是接的大地?那这样就只是串联起来其实是X电容,可以在同位置加接大地的Y电容。注意打干扰时大地要接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哪个地方加,输入还是输出啊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