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技术问题解答] 求USB驱动例程

楼主(2015-12-08):
如题,要做USB驱动来实现通信,板子是飞思卡尔的K22系列的,实现数据收发。(不是CDC虚拟串口)
还有,哪里大侠帮我解释一下USB免驱的实现方法和原理。

网友A:
USB HID 是免驱的,应该有例程的

网友B:
用HID吧 HID的话电脑就自带驱动了 那个KL27 Mini板子的例子中就有HID的例子 论坛中有下载连接 你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ID吧 HID的话电脑就自带驱动了 那个KL27 Mini板子的例子中就有HID的例子 论坛中有下载连接 你搜搜 ...

HID不是人工设备嘛,可以应用于传数据吗?我也是初学者,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你数据量大吗? 大概甚么速率可以接受,HID的速度是慢一点, 好处就是不用另外做驱动,
主要看你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HID 是免驱的,应该有例程的

HID速度能达到多少,之前用虚拟串口达不到要求,所以才要做USB驱动的

网友C:
驱动程序是针对PC机而言的,哪有在MCU上写驱动程序的啊

网友A:
你做什么传输的,USB转串口可以上M的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程序是针对PC机而言的,哪有在MCU上写驱动程序的啊

这个不能叫驱动么,就是在ARM里边写USB底层代码,初始化等,直接进行数据传输,而不是用虚拟串口~PC端进行免驱

网友A:
网上找的
1、最大的传输速度有限,特别是低速与全速的时候。主机可以保证低速的中断端点,每10ms内不会有超过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800个字节。主机可以保证全速端点,每1ms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64000个字节。主机可以保证高速端点,每125us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24.576MB。

2、没有保证的传输速率。如果设备是设置在10ms的时距,事务之间的时间可能等于或小于10ms。除非设备是设置在全速时在每个帧传输数据,或是在高速时在每个微帧传输数据。这是最快的轮询速率,所以断点可以保证有正确的带宽可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数据量大吗? 大概甚么速率可以接受,HID的速度是慢一点, 好处就是不用另外做驱动,
主要看你需求了。 ...

我这边是要收发CAN报文,之前用CDC类来做的,但是BOSS觉得速度不行,叫做USB驱动,HID的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叫驱动么,就是在ARM里边写USB底层代码,初始化等,直接进行数据传输,而不是用虚拟串口~PC端进 ...

这不叫驱动程序,你想使用USB,你必须遵循USB 设备类的协议,举个例子你可以选择HID类,或者CDC类,只有这样PC机才可以正确枚举该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要收发CAN报文,之前用CDC类来做的,但是BOSS觉得速度不行,叫做USB驱动,HID的应该也不行吧~ ...

CAN的速度才多少? 应该是所有总线中最慢的一种。用CDC不行,你用CDC用的多大速率呢?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你没有搞清楚原来是甚么速率, 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速率,这样不好怎么探讨哪个快哪个慢。

USB还有个同步模式, 传递图像都没问题, 2.0理论速率48Mbit/s, 关键是你追求的速率到底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
1、最大的传输速度有限,特别是低速与全速的时候。主机可以保证低速的中断端点,每10ms内不会有超 ...

传输CAN报文,其实我认为虚拟串口够了,但是BOSS说不行~就是直接边程序进行通信,省去虚拟串口的过程~!
之前用虚拟串口设置的波特率是115200~这个波特率和USB传输的48Mbit/s是什么区别?
我论坛等级是实习生,1个小时只能回复三个内容,所以很慢,还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的速度才多少? 应该是所有总线中最慢的一种。用CDC不行,你用CDC用的多大速率呢?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 ...

我是有些混淆不清,按照USB2.0协议 48M肯定是够的,就是传输CAN报文,因为之前用CDC下位设置的波特率是115200,接收数据的时候会有时不时的延迟,所以要换方法改进这个通信, 还有楼上版主说的这种不叫驱动?
但是我查过,是可以通过编写下位机来实现通信,这和HID和CDC又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可以实现PC端的免驱,那么这不叫USB驱动应该叫什么,正确枚举必须通过HID或者CDC?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一个帖子中看到“虚拟串口里面,不存在波特率的概念,虚拟串口中的波特率只有在用于USB转串口的时候才会用到,设置了虚拟串口的波特率之后,在打开虚拟串口的时候,USB包里面会有一个控制命令,告知电脑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你是要做usb转串口的应用,则在这个时候,初始化你的串口比较合适,如果你不是转串口,那么可以直接无视。“  这个解释就是说其实我用虚拟串口进行数据传输,但是传播的速度还是按照USB协议设定的走的,只不过USB转串口的时候会受到波特率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叫驱动程序,你想使用USB,你必须遵循USB 设备类的协议,举个例子你可以选择HID类,或者CDC类,只有 ...

    我是有些混淆不清,按照USB2.0协议 48M肯定是够的,就是传输CAN报文,因为之前用CDC下位设置的波特率是115200,接收数据的时候会有时不时的延迟,所以要换方法改进这个通信!
    但是我查过,是可以通过编写下位机来实现通信,这和HID和CDC又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可以实现PC端的免驱,那么这不叫USB驱动应该叫什么,正确枚举必须通过HID或者CDC?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一个帖子中看到“虚拟串口里面,不存在波特率的概念,虚拟串口中的波特率只有在用于USB转串口的时候才会用到,设置了虚拟串口的波特率之后,在打开虚拟串口的时候,USB包里面会有一个控制命令,告知电脑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你是要做usb转串口的应用,则在这个时候,初始化你的串口比较合适,如果你不是转串口,那么可以直接无视。“  这个解释就是说其实我用虚拟串口进行数据传输,但是传播的速度还是按照USB协议设定的走的,只不过USB转串口的时候会受到波特率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传输的,USB转串口可以上M的速度的

按照USB2.0协议 48M肯定是够的,就是传输CAN报文,因为之前用CDC下位设置的波特率是115200,接收数据的时候会有时不时的延迟,所以要换方法改进这个通信, 还有楼上版主说的这种不叫驱动?
但是我查过,是可以通过编写下位机来实现通信,这和HID和CDC又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可以实现PC端的免驱,那么这不叫USB驱动应该叫什么,正确枚举必须通过HID或者CDC?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一个帖子中看到“虚拟串口里面,不存在波特率的概念,虚拟串口中的波特率只有在用于USB转串口的时候才会用到,设置了虚拟串口的波特率之后,在打开虚拟串口的时候,USB包里面会有一个控制命令,告知电脑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你是要做usb转串口的应用,则在这个时候,初始化你的串口比较合适,如果你不是转串口,那么可以直接无视。“  这个解释就是说其实我用虚拟串口进行数据传输,但是传播的速度还是按照USB协议设定的走的,只不过USB转串口的时候会受到波特率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些混淆不清,按照USB2.0协议 48M肯定是够的,就是传输CAN报文,因为之前用CDC下位设置的波特率 ...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这本书吧,多了解一下USB CDC协议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C%88%E5%9C%88%2BUSB

网友B:
你别纠结驱动甚么不驱动的了

先把速率这个问题搞清楚,
115200这个速率在CDC这里其实还可以提高一倍, 你时不时有延迟这个现象也不一定是115200这里卡住了, 有可能是你其他地方造成的延迟, 如果不仔细分析,找出瓶颈, 可能换甚么速率都延迟就白忙活了. 根据你的描述, 我其实怀疑115200是瓶颈这个论断。具体怎么做实验,因为你对你项目描述较简单,只能由你自己去设计实验了。基本思路就是把数据源头的每条信息打上标号, 再进行转发到电脑上看接收到的信息的情况。

波特率这个是设计USB CDC类的时候可以控制的, 很简单一个道理,你买过那种USB转TTL的小板子没有, 那种就是别人设计好一种CDC, 他可以调波特率, 你设计的CDC肯定可以调,只不过你一次设定,他是工具所以随时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这本书吧,多了解一下USB CDC协议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谢谢版主,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这本书吧,多了解一下USB CDC协议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好的版主~已经下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版主~已经下载~

我买过USB转TTL的线,是的,下位机中波特率的设置是可以调节的,我也觉得问题不一定出在波特率上,因为我用串口助手接收数据的时候,自动接收设置成100ms,可以快速接收数据,设置成1000ms的时候,接收的比较慢,可以观察出来,接收几条之后会有个小延迟,但是接收间隔更短的时间也可以很快的接收~
问题也许是在CAN报文到USB的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这本书吧,多了解一下USB CDC协议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是不是可以分为这两种思路:
1 通过CDC做成虚拟串口,上位机用串口助手调~

2.上位机做一个非串口的抓包软件, 然后加USB驱动 ,加下位机设备USB 批传送的方式

网友D:
看看我们的Freelink使用的是Bulk方式,速度达到960KB/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分为这两种思路:
1 通过CDC做成虚拟串口,上位机用串口助手调~

第二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上位机软件你要自己搞定,同时MCU中USB初始化,配置你也要重新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上位机软件你要自己搞定,同时MCU中USB初始化,配置你也要重新编写 ...

就是要涉及到UBS底层驱动代码和初始化代码很多东西了~还想请教,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USB免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们的Freelink使用的是Bulk方式,速度达到960KB/s。

求链接~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谢谢版主,这个还会有打赏呀?之前一直在与非论坛,原来这里人气这么高,找到组织了~

网友D:
用我们的PC驱动和底层通讯库即可实现高速通讯,不过要签协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还会有打赏呀?之前一直在与非论坛,原来这里人气这么高,找到组织了~ ...

哈哈是的~详情看这个哦~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A:
你USB转串口方式 ,可以用 115200*4或*5倍的速度通信都可以这个相当快的 完全可以处理 好几个 CAN来的报文了

感谢帮助,非常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我们的PC驱动和底层通讯库即可实现高速通讯,不过要签协议的。

你们这个是做外包的吧?我现在是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是的~详情看这个哦~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已经看到,谢谢斑竹啦~还是超级斑竹~那个怎么查热门度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看到,谢谢斑竹啦~还是超级斑竹~那个怎么查热门度呀

论坛首页有个十大热门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首页有个十大热门贴哦~

好的~谢过~

楼主:
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解释虚拟串口~
MCU向PC发送的是USB协议的数据包,跟串口没有关系。。。
PC端的USB接口收到USB协议的数据包后,由驱动程序来解包并放入操作系统的串口缓冲区里,这样,串口助手类的工具就能够从缓冲区里读到数据,串口助手就认为是有 uart数据到来了。
@zhanzr2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首页有个十大热门贴哦~

看了下,现在竟然是第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涉及到UBS底层驱动代码和初始化代码很多东西了~还想请教,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USB免驱吗? ...

没试过,免驱不太可能,因为PC会检查USB 设备的,不告诉PC机这是什么设备,就没有后面的正常通信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这个是做外包的吧?我现在是想学习

学习的话HID和(或)CDC方式都不错,任何对设备的访问,对于PC端就open,write和read三个函数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解释虚拟串口~
MCU向PC发送的是USB协议的数据包,跟串口没有关系。。 ...

串口助手只是你调程序用的工具, 你PC机还是要自己写程序的。

其实搞了半天,你还是核心问题没有搞清楚, 就是到底什么速度能满足你需求。 这个问题搞不清楚, 别人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分析,只能左一句右一句。

楼上的万利电子老兄说的是Bulk模式,这种其实比我说的同步模式还要快, 但是我觉得你这种CAN应用绝对不至于要用到那种模式. 而且Bulk模式搞驱动麻烦得很。

还有一位说的CDC提速, 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知道你甚么速度需求,怎么提速也不好讲。

现在争议在于速度怎样能满足需求, 需要你自己做个实验, 怎么做实验,我前面提出了我的初步思路。

如果你能把速率需求搞清楚, 那么使用哪种模式就很清晰了。现在就是没有搞清楚速率,所以大夥一人一句, USB应用模式好几种,每种都很复杂,够你搞一阵子的了。所以当务之急是搞清楚甚么样的速率达到要求, 不然这帖子再十大热门, 也都反覆说废话而已。

HID 模式: 最慢的模式,但是不需要另外搞驱动, Windows API就可以跟板子通信
CDC模式: 要搞个驱动, 速度可快可慢,最快的肯定超过HID, CAN,很多,  而且上下层都用串口来编程序,对于开发进度来讲很大优势。
中断控制, 同步模式: 不适应你的应用
Bulk模式:应该是最快的模式, 我觉得不适用你的应用。

本人强烈建议你做个实验,确定一下你需求的速率。

技术过硬,非常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免驱不太可能,因为PC会检查USB 设备的,不告诉PC机这是什么设备,就没有后面的正常通信了吧 ...

免驱肯定是不可能的, 只是说HID这种方式, 能够用系统自带的HID驱动,对于开发者来讲就是"免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现在竟然是第1~

第一有甚么用, 不搞清楚你的问题关键所在, 这个问题永远是个悬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现在竟然是第1~

是的这个排名随时都在变。但是我们是有固定时间打赏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排名随时都在变。但是我们是有固定时间打赏的哦~

gei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USB转串口方式 ,可以用 115200*4或*5倍的速度通信都可以这个相当快的 完全可以处理 好几个 CAN来的报文 ...

好的,受益匪浅,这部分一下懂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助手只是你调程序用的工具, 你PC机还是要自己写程序的。

其实搞了半天,你还是核心问题没有搞清楚,  ...

谢谢你这么具体的分析,很明确的指出了我的问题,这部分我还需要再明确一下,做出一套具体的解决办法来,关于速率问题我和BOSS在明确一下,最终看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在继续探讨,当然论坛就是一个探讨分享的平台,贴子热度排名并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的话HID和(或)CDC方式都不错,任何对设备的访问,对于PC端就open,write和read三个函数接口。
...

谢谢万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助手只是你调程序用的工具, 你PC机还是要自己写程序的。

其实搞了半天,你还是核心问题没有搞清楚,  ...

我先接着问一点,就当先给我科普一下,这个CDC提速,我比较关注,因为之前参考例程就是CDC相关的。
1.提速只是简单的改写下位机和PC端的波特率就能达到更高的速率吗?
2.CDC模式下的驱动及官方提供的或者网上下载的inf文件,它本身的设计的不同也同样会影响到速率吧?
3.之前考虑过中断传输,还有bulk模块,为什么不适合我的应用?是它们速率太高,没必要应用到我这个上面吗
4.用CDC做的话,我上位机用VC做一个串口接收就可以,那如果改成非CDC的,自己在ARM里写代码来发送,上位机的抓包同样用VC来做,就应该按照@万利电子说的那样用read write  API函数吧 ,这时候USB的识别就不是靠COM口了,那么上位机怎么识别到这个USB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的话HID和(或)CDC方式都不错,任何对设备的访问,对于PC端就open,write和read三个函数接口。
...

用CDC做的话,我上位机用VC做一个串口接收就可以,那如果改成非CDC的,自己在ARM里写代码来发送,上位机的抓包同样用VC来做,就应该用read write  API函数吧 ,这时候USB的识别就不是靠COM口了,那么上位机怎么识别到这个USB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USB转串口方式 ,可以用 115200*4或*5倍的速度通信都可以这个相当快的 完全可以处理 好几个 CAN来的报文 ...

1.提速只是简单的改写下位机和PC端的波特率就能达到更高的速率吗?
2.CDC模式下的驱动及官方提供的或者网上下载的inf文件,它本身的设计的不同也同样会影响到速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提速只是简单的改写下位机和PC端的波特率就能达到更高的速率吗?
2.CDC模式下的驱动及官方提供的或者网 ...

inf应该不会影响速度,个人觉得inf就像原来的介绍信一样,告诉PC机,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工作吧,提醒一点,FSL提供的inf文件只是用于测试代码,不可应用于实际产品中,不然出现连接不稳定或者发生接收,发生问题,自行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f应该不会影响速度,个人觉得inf就像原来的介绍信一样,告诉PC机,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工作吧,提醒一点 ...

这样呀,就是说一个成熟的应用,其实是要自己开发一个INF,之前我把第二种方法和USB驱动搞混了,USB驱动就是针对上位机的“介绍信”,起到识别应用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HID不是人工设备嘛,可以应用于传数据吗?我也是初学者,不是很明白

任何USB设备难道不是用来通信的么  通信难道不传数据可以完成么。

网友F:
哈,发现肥死卡尔名字都改成娘希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任何USB设备难道不是用来通信的么  通信难道不传数据可以完成么。

嗯嗯~你说的对,但是我想实现的是特定的报文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发现肥死卡尔名字都改成娘希匹了

现在简称牛叉P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说的对,但是我想实现的是特定的报文发送

搞定HID和CDC可以满足绝大多数需求了,花费精力非常小,  再想搞别的内容花费精力会增加,需求也不多。   HID和CDC例子参考圈圈的书和各厂家的例程,自己做实验,很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HID速度能达到多少,之前用虚拟串口达不到要求,所以才要做USB驱动的

赶紧先把板子和代码扔下,读USB几个参数再说。   连USB,HID,CDC的包和速度参数都没瞄过就敲代码也是够可怕的。   这跟连K22的供电电压都没看就直接上电一样吓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要收发CAN报文,之前用CDC类来做的,但是BOSS觉得速度不行,叫做USB驱动,HID的应该也不行吧~ ...

CAN底层波特率才1M,  USB速度不要太富裕,伦家可是12M的身价哦,碾压你个1M小屌丝。  CDC本身速度理论不限,实际随便拿个片子轻松上500K字节大约等于5M,虽然可能连12M的一半都没用到,依然轻松碾压CAN屌丝,别说抱腿,让它脚跟都啃不到。         HID理论速度就限制了64K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紧先把板子和代码扔下,读USB几个参数再说。   连USB,HID,CDC的包和速度参数都没瞄过就敲代码也是够可 ...

    是呀,感觉自己顶的帽子太大了,有些力不从心,毕竟之前一点没接触过,硬件也不懂,只是硬件给了个板子和JLINK,IDE也是现安装现学,之前看手册看到晕,主要是自己起步学这个,找不到具体的方向,不知道侧重点和突破口,遇到问题就会选择避让,因为不知道如何下手解决~
     读几个USB参数具体指什么,举几个例子

网友F:
CDC串口除了USB版本限制(12M)+芯片本身速度限制(比如500K字节)外,波特率是浮云,除非你做真USB转串口,波特率作用到UART_TX UART_RX硬件引脚。  假USB转串口就算你在PC用串口助手9600波特率通信,依然让你飚500K字节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定HID和CDC可以满足绝大多数需求了,花费精力非常小,  再想搞别的内容花费精力会增加,需求也不多。   ...

圈圈的那个书我初略的读了下,领悟不多,我用的IDE是KDS,还是比较懒惰,想直接找到相应的做参考,看来还是得精读,细细琢磨,不然时间也都是这么浪费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圈圈的那个书我初略的读了下,领悟不多,我用的IDE是KDS,还是比较懒惰,想直接找到相应的做参考,看来还 ...

让飞思卡尔那堆自己折腾的开发环境滚蛋吧, 说不定哪天又没了又折腾个新玩意出来。用主流的MDK/IAR比较好。KL25开发板带了一个CDC_DEMO.  得看手册才知道K22和KL25的模块是否兼容。 USB随便网上搜个博文,或者圈圈说都有讲USB基本的参数,基本的介绍。 如果你已经粗看过圈圈的书还说这话,我感觉这个项目你还是别做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N底层波特率才1M,  USB速度不要太富裕,伦家可是12M的身价哦,碾压你个1M小屌丝。  CDC本身速度理论不 ...

      之前进入误区,以为CDC就是按照波特率的设置进行传输,按照那个速率,后来读贴子发现CDC是按照USB的速率进行传输的,而波特率对其没有影响,只是在USB转串口的过程时起到作用,这才对这个速率有些感悟。
     就是说HID最大是64K,0.6M<CAN报文的1M,所以还是要用CDC,CAN底层波特率1M,这个我在手册里没有关注到,有相关资料吗,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飞思卡尔那堆自己折腾的开发环境滚蛋吧, 说不定哪天又没了又折腾个新玩意出来。用主流的MDK/IAR比较好 ...

不要这么打击我,我就花半天时间算是浏览,没领会书中精华,毕竟是一个人在搞,没人引路也是很头疼,在论坛和大侠们探讨起来学到的快的多,唉,能力有限,项目又不能不做~MDK/IAR也都没接触过,只能先用KDS,BOSS叫安装的这个我就现学的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进入误区,以为CDC就是按照波特率的设置进行传输,按照那个速率,后来读贴子发现CDC是按照USB ...

手册手册手册。。。重读,

网友F:
任何一个讲CAN模块的单片机手册都有这句  CAN 2.0A/B  UP TO 1M BIT/S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要这么打击我,我就花半天时间算是浏览,没领会书中精华,毕竟是一个人在搞,没人引路也是很头疼,在论 ...

鼓励吧。继续浏览圈圈书,熟悉USB参数和特性能纸上谈兵。  找个KL25例程包,看看USB模块是否兼容,兼容可以挪过来学习。不过我想K22本身例程包也带USB—CDC例程的,不用去找KL25例程包。学习例程结合实际了解USB_CDC   还是建议用MDK,大路货简单方便好用,别用那种他们自己搞的东西,这个别听BO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任何一个讲CAN模块的单片机手册都有这句  CAN 2.0A/B  UP TO 1M BIT/S

Programmable bit rate up to 1 Mb/sec 。找到了
我觉得从我接收这个任务,到现在,读英文手册的时候自己就没头绪,不知道该关注哪些部分,所以粗读了很多,但是又印象不深,用的时候感觉就是空的~唉~
对各位大神的技术碾压~真是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鼓励吧。继续浏览圈圈书,熟悉USB参数和特性能纸上谈兵。  找个KL25例程包,看看USB模块是否兼容,兼容可 ...

       大侠果然霸气,官方有例程,现在我就处在看那些代码,模模糊糊的知道是干啥用的,但是叫自己编起来就废的状态。
       能和大侠做好友吗,非常喜欢和你交流,感觉一针见血,直刺我的软肋,不要嫌弃渣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侠果然霸气,官方有例程,现在我就处在看那些代码,模模糊糊的知道是干啥用的,但是叫自己编起 ...

:funk:  不敢当

网友B:
CAN总线极限才有1M的速度, 但这不是你系统的速度.
虽然你自己也不清楚你的系统的速率, 但是我敢肯定你的系统达不到这个速度

其实我是想推荐你用HID方式, 这样对你开发难度, 最终用户使用 有很大的好处,省一堆麻烦

但是你总是说速率不够,但又不知道到底怎样才够, 导致我的思路被逼入死角

用HID的话, PC编程就是把设备当做文件打开, Write, Read, 就可以了, 还有想做的更智能一点,抓一抓设备插入,插出的Windows Message

用CDC的话, 波特率**于你ARM端的代码设置,PC端程序就是打开串口进行通信,其实也是读写,只不过这种例子更好找
其馀的通信模式, 先别看了,  把脑袋看得一头浆糊, 整个USB协议内容很多, 你现在这种基础,一步步来不是更好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侠果然霸气,官方有例程,现在我就处在看那些代码,模模糊糊的知道是干啥用的,但是叫自己编起 ...

设置+状态+中断+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总线极限才有1M的速度, 但这不是你系统的速度.
虽然你自己也不清楚你的系统的速率, 但是我敢肯定你的系 ...

是的,以我的基础,一步一步能学起来就很知足了,就是说用HID进行传送的话,其实还是按照USB协议的速度走的,就不涉及波特率的问题了,这部分我在细节化的学习一下

网友B:
准确应该说是USB HID协议 他是为求简化 人为的限制了传输速度 但是我觉得你的应用 用这个应该够
先从这个出发 不够再搞CDC
你应该能把这些跟你们老板一条一条解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应该说是USB HID协议 他是为求简化 人为的限制了传输速度 但是我觉得你的应用 用这个应该够
先从这个出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应该说是USB HID协议 他是为求简化 人为的限制了传输速度 但是我觉得你的应用 用这个应该够
先从这个出 ...

有没有好的教学视频?

网友G:
这个功能我早就已经实现了,USB转CAN,不方便给你源代码,我使用的是libusb 开源驱动实现的,我发过帖子里面有做这个时候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对新手来说,USB这部分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鼓励吧。继续浏览圈圈书,熟悉USB参数和特性能纸上谈兵。  找个KL25例程包,看看USB模块是否兼容,兼容可 ...

大侠,这部分我现在用HID做通信,上位机接收报文端有相关的VC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应该说是USB HID协议 他是为求简化 人为的限制了传输速度 但是我觉得你的应用 用这个应该够
先从这个出 ...

我已经在用HID来做了,调试还存在些问题,不过快完成啦
请问下,这个不同于虚拟串口有COM口,PC端程序一大把,
针对HID设备的数据接收 PC端用VC,大神那有可供调试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功能我早就已经实现了,USB转CAN,不方便给你源代码,我使用的是libusb 开源驱动实现的,我发过帖子里面有 ...

我看了你的帖子,没找到我想要的答案,我现在是做好了CDC的,现在转化用HID在做

网友H:
那你就是想做成hid了,这样的例程也不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侠,这部分我现在用HID做通信,上位机接收报文端有相关的VC代码吗

HID调试助手,也有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D调试助手,也有一大把。

大侠,这个问题还请指教~
        应用背景:CNC数控机床,机床上有USB的接口,可以用来插U盘或者连接外接设备。
        技术问题:在windows下开发驱动,有选择性的接收USB设备,屏蔽掉没有权限或者和机床不匹配的设备的USB访问。简单的说就是设置权限,叫有权限的可以识别,没权限的不可以。比如说一些U盘就不叫他识别出来。
        Q1:开发windows下的驱动来控制USB设备,可以理解成对INF驱动文件进行开发吗?设置里边的PID/VID等?这个专用的驱动如何设置?
        Q2:windows本身就有通用的驱动,可以读取USB设备,怎么将这个驱动移除或者改变来阻止它对默认的很多USB设备进行访问。
        Q3:开发INF用什么IDE,调试工具都有哪些?

网友F:
。。。
1  CNC机床上的USB口可以插U盘,并且是WIN开发。  也就是说你的CNC上的控制器是一个WIN系统的电脑对么。
2  如果是WIN电脑,大把的软件可以装,还有组策略,域管理,注册表等等七七八八的。 不用自己折腾开发这种软件。从头开发也没意思。
3  不明白归根到底是要干什么,成也WIN败也WIN, 管理的人方便,削尖脑袋想绕过来的也多,也有五花八门绕过管理的各种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
1  CNC机床上的USB口可以插U盘,并且是WIN开发。  也就是说你的CNC上的控制器是一个WIN系统的电脑对 ...

对的,就是一台电脑,里边也是一些处理软件,用于加工的。
大把的软件可以装是什么意思?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叫我们设置这个驱动,
来完成对USB口插入的设备进行判断,对我们想要的东西进行相应,也相当于一种权限。
任务是这样的,开发出来肯定是有意义的
“不明白归根到底是要干什么,成也WIN败也WIN, 管理的人方便,削尖脑袋想绕过来的也多,也有五花八门绕过管理的各种人。”————这个不理解你所表达,是觉得没什么意义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一台电脑,里边也是一些处理软件,用于加工的。
大把的软件可以装是什么意思?现在要解决的问 ...

这就是网管干的活。。。  比如公司禁止个人用USB口网口,  或者禁止用U盘只允许插USB鼠标键盘。  等等等等。    网管靠什么?难道一个网管还自己敲代码写程序?  大把网管软件干什么用的,  大把微软设置知识干什么用的。

网友F:
意思就是,    找个网管软件,或者还加上七七八八组策略神马的, 能阻止绝大多数人,      对电脑高手或者有决心有恒心电脑菜鸟,总有办法绕过的,比如我翻拍电脑屏幕行不行?还有用电脑屏幕闪光通信的,还有用串口偷文件的。等等等等。               你匆忙应付从零折腾,9成9效果还没人家网管软件和电脑杂志**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网管干的活。。。  比如公司禁止个人用USB口网口,  或者禁止用U盘只允许插USB鼠标键盘。  等等等 ...

你讲的我大概懂,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开发,需要一点一点的学习,撇开其他的不说,单从USB控制这块来分析的话,这部分有什么方法可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网管干的活。。。  比如公司禁止个人用USB口网口,  或者禁止用U盘只允许插USB鼠标键盘。  等等等 ...

这个微软设置这块还请指教?感觉这块应该很实用~网管软件,大侠推荐一二,我了解一下。
不过项目还是要做的~
还有个问题,槟榔什么味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微软设置这块还请指教?感觉这块应该很实用~网管软件,大侠推荐一二,我了解一下。
不过项目还是要做 ...

具体我也不清楚,  上网管类的论坛潜水学习,  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知识和软件挨个体验吧。

敲代码感觉不是很明智的办法。

槟榔跟烟酒差不多,让人发热兴奋醉醺醺。

网友F:
:lol  槟榔不会酒驾也不会公共场所抽烟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我也不清楚,  上网管类的论坛潜水学习,  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知识和软件挨个体验吧。

敲代码感觉不是 ...

每次看到商店里有卖槟榔的,都想试一下,但是又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我也不清楚,  上网管类的论坛潜水学习,  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知识和软件挨个体验吧。

敲代码感觉不是 ...

我是觉得给我的指令就是朝着驱动这块来开发,BOSS路给你指了,记得这么干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给我的指令就是朝着驱动这块来开发,BOSS路给你指了,记得这么干了~ ...

:sleepy:  BOSS脑袋一拍,

楼主:
是不是可以给能识别大多数USB设备的驱动卸载掉~然后安装上特定识别的驱动~然而我就需要去开发这个驱动~

楼主(2016-01-29):
把这个帖子在挖一下,我现在用CDC做的虚拟COM,上下位联调,移植了个滤波功能进来,但是单发送数据帧的时候还好,不会卡,其他模式还是会卡,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帮助~我可以把代码贴上来,研究一下,KD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应该说是USB HID协议 他是为求简化 人为的限制了传输速度 但是我觉得你的应用 用这个应该够
先从这个出 ...

把这个帖子在挖一下,我现在用CDC做的虚拟COM,上下位联调,移植了个滤波功能进来,但是单发送数据帧的时候还好,不会卡,其他模式还是会卡,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帮助~我可以把代码贴上来,研究一下,KDS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这个帖子在挖一下,我现在用CDC做的虚拟COM,上下位联调,移植了个滤波功能进来,但是单发送数据帧的时 ...

滤波时啥意思

楼主:
就是接收想要的CAN报文  这个现在没什么意义, 就是接收存在问题  要帖代码看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接收想要的CAN报文  这个现在没什么意义, 就是接收存在问题  要帖代码看一下吗 ...

先跑虚拟串口收发。。。  排除虚拟串口问题。       虚拟串口没问题那么就是CAN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