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救!ke02上电后不停自动复位!

楼主(2015-12-08):
用MKE02Z64做了块板子,晶振原使用20兆无源晶振,电源使用3.3V,使用SWD调试口
板子焊好后发现,复位脚有40kHz左右的复位产生,晶振不起振。改用12M无源晶振还是一样。
使用JLINK command工具能检测到M0+核。
使用JLINK flash下载工具链接芯片时,总是链接不上,后将晶振去掉,能连上但不能烧程序下去
想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电源3.3V正常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楼主也可以把图片或PDF文档形式的最小电路放上来。
硬件需要注意:
NMI_b引脚外部上拉10K电阻,最好别用于其他功能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SWD_DIO上拉10K电阻
SWD_CLK下拉10K电阻(KE系列特殊点) KE0x

网友A:
如果JLink Command能够探测到内核,那么用调试器下载个能用的程序进去应该就恢复正常了。
可以先找个官方例程,或用PE生成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烧录一下看复位引脚是否拉高。

网友B:
建议先根据FRDM-KE02的原理图,检查一下你板子的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