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实现一主多从吗,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5-12-08):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你想实现什么?

网友B:
可以。只是要注意控制好片选就行了

网友C:
SPI是通过片选来选择从机的呀,理论上有多少个GPIO做片选就可挂多少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I是通过片选来选择从机的呀,理论上有多少个GPIO做片选就可挂多少个

有时也要看驱动能力的,并不是无限的

网友E:
主要还是由你的单片机的IO决定的,每个从机都需要占用一个IO。总不至于这个芯片都接从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由你的单片机的IO决定的,每个从机都需要占用一个IO。总不至于这个芯片都接从机吧 ...

可以用595,138之类的扩展,扩展IO

网友G:
SPI既然有这个模式,那就可以实现的。具体需要看你的芯片是否支持,手册中会说明是否支持SPI一主多从模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I是通过片选来选择从机的呀,理论上有多少个GPIO做片选就可挂多少个

挂多了,时钟总线的驱动能对能力不一定够

楼主(2016-01-16):
引用 网友B:
挂多了,时钟总线的驱动能对能力不一定够

那怎么可以增强驱动能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既然有这个模式,那就可以实现的。具体需要看你的芯片是否支持,手册中会说明是否支持SPI一主多从模式的 ...

我在手册上没找到,不过在网上有例子说可以,但我硬件不够,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595,138之类的扩展,扩展IO

扩展的IO,貌似IO模拟不好用的,这些扩展的只能接8位的数据驱动这样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由你的单片机的IO决定的,每个从机都需要占用一个IO。总不至于这个芯片都接从机吧 ...

我理解了,楼下说的扩展是扩展这个片选IO,因为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可通讯,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也要看驱动能力的,并不是无限的

肯定不是无限的,协议也应该有个规定了吧

网友E(2016-02-24):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了,楼下说的扩展是扩展这个片选IO,因为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可通讯,对吧 ...

对,一个MCU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从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