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2N3906

楼主:
用KEYSIGHT B2092A测试三极管的I-V特性实验中,测得的基极电流 与集电极电流 的符号是相反的
如果用这样的电流计算,则2N3906的电流放大倍数 是一个负数。这与电流放大倍数的定义不符。在反复检查实验各项设置、重启机器、更换同型号晶体管重复实验之后,依然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2015-12-08):
1.电流本无绝对的正负之别,某电流的“-”号仅表示“该电流方向与规定相反”。
2.在基尔荷夫定律中,节点各电流方向是由研究者现场规定的,还没见你定义正方向,何来“Ib-Ic符号相反”之谈。
3.当你重新规定IbIc之一的“正”方向后,自然就没有“符号相反”以及“负数倍数”问题了。
4.如此,“倍数定义”也就没问题了。

掌握电路基础循序渐进转变思维方式

网友B:
“测得的基极电流 与集电极电流 的符号是相反的”
你的实验中,两电流各向哪里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本无绝对的正负之别,某电流的“-”号仅表示“该电流方向与规定相反”。
2.在基尔荷夫定律中,节点各 ...

用KEYSIGHT B2092A测量的时候 可以直接看到两条曲线

网友A:
一不学电工基础,二不听2位大大回复,一味钻那个狹缝。
得了,先看看你耶那个2092A什么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