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关于开关电源芯片电感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5-12-08):
选择了一款电源芯片,比如,pdf使用手册里标称使用4A  10uH的电感,但是实际电路电流就只有200mA,这样我是不是没有必要选择4A这么大的电感,而选择1A。求指教

网友A:
可以这样子做,没有大问题

网友B:
那当然可以降低参数,只是这种情况下,最好换用小功率系统,成本会更低。

网友C:
chunyang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