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FRDM KL02Z无法串口调试?

楼主(2015-12-08):
如题,电脑显示有串口,但串口调试助手中打不开,显示被占用或其他原因!!!求助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否已经参考此帖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成功安装相关驱动,并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虚拟串口(图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否已经参考此帖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成功安装相关驱动,并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虚拟串口(图6) ...

C:\Users\zhang\Desktop

楼主:
有串口,就是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串口,就是打不开

换个串口助手试试,比如超级终端,Window系统自带的

网友A:
最好截图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你好像上传图片方法不对我看不到图片。看看设备管理器显示你的串口号是多少,是否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可以选择的范围内。
还是不行的话,在设备管理器串口那行右键改一下串口号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截图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你好像上传图片方法不对我看不到图片。看看设备管理器显示你的串口号是多少, ...

这是截图,还有桌面出现了u盘标志,显示有127.5M。我刚开始的时候串口是能用的,前几天重装了系统,然后这些驱动又按说明重装了一遍,现在串口就打不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截图,还有桌面出现了u盘标志,显示有127.5M。我刚开始的时候串口是能用的,前几天重装了系统,然后 ...

试一下设备管理器里右键那个CDC串口,将COM口号修改一下看看能否有效。
参考下图:

网友C:
换个USB口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设备管理器里右键那个CDC串口,将COM口号修改一下看看能否有效。
参考下图:

已经解决了,我换了一个串口助手后可以了。非常感谢你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串口助手试试,比如超级终端,Window系统自带的

我换了一个串口助手就可以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