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时候,看门狗是停止的还是开着的

楼主(2015-12-08):
仿真的时候,看门狗是停止的还是开着的?

网友A:
仿真的时候,最好不要开狗。

网友B:
只要你程序打开了,就是开着的。仿真不会停止看门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程序打开了,就是开着的。仿真不会停止看门狗的。

这个时间段里,单步调试的时候看门狗被放慢了,不然无法解释定时器的问题

网友D:
常见的仿真器陷阱之看门狗篇,看看这个**,无法发表链接,百度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程序打开了,就是开着的。仿真不会停止看门狗的。

我怎么觉得打开看门狗,仿真的时候老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觉得打开看门狗,仿真的时候老出错。

仿真的时候,一般是关闭这个的,我只有实际测试的时候才会把狗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段里,单步调试的时候看门狗被放慢了,不然无法解释定时器的问题 ...

是了,仿真的时候有一套自己的处理体系,但是最好还是关闭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