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调用STM8L15x_itc.c文件编译时警告PE940

楼主(2015-12-08):
Warning[Pe940]: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ITC_GetCPUCC"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警告应该怎么解决。这个库函数定义的是无符号返回,但实际函数中没有return语句,加上return还是提示警告。

网友A(2016-04-21):
同问,如何解决????????

网友B(2016-05-30):
不参加编译就可以了选择那个stm8s_itc.c 鼠标右击,Options 选择Exclude from build .我的芯片不用那个功能,所以不编译这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