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AD转换不稳定 有偏差

楼主(2015-12-08):
PIC16F887我用的是外部基准电压2.5V接VREF+  RA2作为模拟输入口(I/O设置 VREF+设置为输出高电平)

网友A:
会不会是延时太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延时太短啦?

谢谢回复延时 我加大试过了 我一样  我不清楚io口怎么配置 只有把RA3设置为输出高电平AD才不会出错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不应该呀

网友B:
引脚显然要设置为AN模拟端口方式啊,不能设置数字模式

网友A:
楼主是用RA2做模拟输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RA2做模拟输入口吧

嗯 上面写错了 RA2为AN2模拟输入 RA3才是设置为数字IO输出

楼主:
RA3也就是Vref+我接的是一个385B25的2.5v稳压管

网友A:
那RA3应该设置为Vref+腿啊

网友C:
1、输入阻抗是否符合要求?
2、信号是否本身就有高频成本?是否做了抗混叠滤波?
3、ADC模块的各项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输入阻抗是否符合要求?
2、信号是否本身就有高频成本?是否做了抗混叠滤波?
3、ADC模块的各项寄存器设 ...

恭迎大神:lol:lol硬件是原装的 我只是换了他的单片机换成自己的 他的单片机调试起来一切正常 PIC16F887的ADC模块就几个寄存器 肯定没问题 也配置了VREF+为基准电压
还有就是不插单片机 IC座对应AN1引脚上的电压是1.35V 插上他的单片机(原装)电压降到1.25V 插上我的单片机(自己的程序)电压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