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如何能检测到SD卡插入了插座

楼主(2015-12-08):
我准备用单片机的SPI对SD卡进行读写,怎么判断插座中已经插入SD卡?

网友A:
插座硬件上应该有机械开关啊,插入应该有个脚有变化的
如果软件解决发个命令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座硬件上应该有机械开关啊,插入应该有个脚有变化的
如果软件解决发个命令不就知道了 ...

请问使用插座上的引脚电平变化是否要多使用一个GPIO口,还是用数据线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座硬件上应该有机械开关啊,插入应该有个脚有变化的
如果软件解决发个命令不就知道了 ...

SD IP模块的寄存器带有插拔位,sd卡插入时SD host是通过什么方式使寄存器的插入bit置1的呢,

网友C:
SD卡 热插拔 有个GPIO 检查口. CD .  一种是作为GPIO输入查询. 大多数 是把脚配置成中断. 标准SDIO 有个插卡检测脚MSIN 控制器那边. 实际就是个中断.

网友C:
插入卡得时候 是个机械装置.  好像插卡后那个脚就接地了. 好久没弄了 忘记了.

网友D:
看下边的内容应该有帮助---------
SD卡槽对于WP和CD和COMM没有统一的物理规范.
但对于引脚1~9有统一规范.引脚顺序为 8,7,6,5,4,3,2,1,9

卡检测CD和写保护WP是通过机械方式实现WP和CD是否和COMM的连接来区别卡是否插入和是否有写保护.
COMM为WP和CD的公共引脚,所以如果COMM被连接到地,那么WP和CD一定要使用Pull-UP电阻上拉到VCC,反之,如果COMM被连接到VCC,那么WP和CD一定要使用Pull-down电阻下拉到GND

当 卡插入时,卡槽中同COMM连接的金属连接会由于卡的插入使得COMM同CD短路(这个过程与卡插入与否有确定关系,即发生在COMM和CD间的插入短 路,拔出断路),那么如果CD原为上拉,那么COMM一定要设计时就连接到地,这样的话,两引脚短路后,呈现在CD上的状态即为COMM的状态 ---GND.
同理,WP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只不过会由于COMM的机械外形设计问题,SD卡本身的机械写保护操作会直接决定COMM是否和WP 引脚短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机械设计,插入卡并不决定WP与COMM短路,而是SD卡本身的写保护机械设计(如上图绿框所圈部分)决定是否使能了通过卡 槽实现的写保护)

未插入卡槽时,SD1_WP与SD1_CD#是开路的,SD1_WP:3.26V,SD1_CD#:3.26V
插入卡槽时:
(1)未锁住SD卡时,
         SD1_WP:3.26V, SD1_CD#:0.03V
  (2)锁住SD卡时,SD1_WP与SD1_CD#短路
          SD1_WP:0.06V, SD1_CD#0.06V